C# 用什么简单方式保存设置参数到本地,以便下次打开?

楼主(2015-01-09):
C# 用什么简单方式保存设置参数到本地,以便下次打开?

就是简单用户设置数据

网友:
這個行不 ?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ezwyzy7b.aspx
            //2014-03-13
            // Example #2
            // Read each line of the file into a string array. Each element
            // of the array is one line of the file.
            string[] lines = System.IO.File.ReadAllLines(@"D:\fax\email_address\setup.TXT");

网友:
Txt,
streamwriter
streamwriter.writeline
streamreader
streamreader.readline
自由发挥

网友:
我就 喜欢 用 TXT 保存 数据

网友:
XML很方便
把你的参数都放到一个类里,实例化一个对象来读写到xml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DataSet、DataTable,DataSet可以储存成xml文件,或从xml文件读出来。

网友:
ini  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两三行代码就能搞定。

网友:
亲,你要说明你要保存的数据有多大,至少,多少个字节要说说呀.如果就几十个字节,不要听楼上那些家伙的扯淡,直接用VS里面那个自带的 项目,属性,资源,字符串

网友:
ini文件或者是xml文件也挺方便的,最简单的数据库结构,可以封装成类,一个读文件函数一个写文件函数,方便调用。

网友:
ini文件最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