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ps material中的MDK_MQXViewer_AddOn有点问题

楼主(2015-01-09):
这个文件在MAPS-K64_1.0.0/tools/mqx_plugins/keil_extensions/uVision4中,看样子我理解为往keil4中添加芯片库,因为demo里的keil文件都是keil4的。但是运行后提示成功了,却还是没有mk64芯片,打开工程后提示找不到此芯片。是我理解有问题吗?求官人的解答。

网友A:
m往keil4中添加芯片库
------------------------------
理解错了 实际上应该是向KEIL安装MQX操作系统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往keil4中添加芯片库

理解错了 实际上应该是向KEIL安装MQX操作系统插件 ...

好吧,原谅我一直裸奔,没用过mqx。
但为毛demo中的例程都是uv4的呢,既然没有k64的芯片

网友A:
KEIL4应该是不支持K64开发的吧 最好换成KEIL5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4应该是不支持K64开发的吧 最好换成KEIL5才可以

demo里的工程就是keil4的,只是我用keil4打开时提示没这芯片

网友B:
楼主用的是SDK吗? 需要安装插件才可以找到K64的, 在IDE里,选择 “Pack Installer” 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SDK吗? 需要安装插件才可以找到K64的, 在IDE里,选择 “Pack Installer” 安装 ...

是mdk,不过是keil4的。
但例程中keil的文件夹是uv4啊,而且我用keil4也打得开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这篇文档
C:\Freescale\KSDK_1.1.0\doc\Getting started with KSDK, 第四节,Running a demo with Keil, 里面介绍了怎样装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