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客户的ASM9260T做得电梯行业的板子外观,布局分布

楼主(2015-01-09):
这是客户的板子,用得是alphascale的asm9260t, 可以直接驱动屏,这是客户已经批量的东西。用在电梯行业。
通过这块板子可以看出来,arm9,a5,a8的布局,将会越来越简单,2层板,走线轻松方便。

网友A:
arm9?那一款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9?那一款芯片?

atmel  9260 貌似只有这一个是带引脚的

网友:
确实,非常赞。感觉这个板子的风格似曾相识

网友:
这个板子尺寸挺小的,长宽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  9260 貌似只有这一个是带引脚的

您好,是alphascale的asm9260t, LQFP176, 不是atmel的sam92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alphascale的asm9260t, LQFP176, 不是atmel的sam9260.

内置256mb的sdram ?

网友C:
这个是米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米高的吧~~~

你好,不是的,migao他们虽然也用asm9260,但是他们的板子颜色不同。

这个客户是杭州的。

楼主:
回复重复了,更改一下内容。。。。。  这种东西电路上都很简单的,关键是软件。和 内容。

网友D:
哎,难怪这年头电梯老出事,这么高利润的行业也省这点成本

网友E:
我们这个行业都完了。到处都在省成本。能省不能省的都省了
不过楼主这个我估计只是电梯的HMI,还不是控制电机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的,migao他们虽然也用asm9260,但是他们的板子颜色不同。

这个客户是杭州的。 ...

那一定是西子奥迪斯的,他们以前有用过LPC2478的板子
他们的接插端子用的太烂了

一个做电梯的,用料真差。

网友:
觉得这板子印丝印真心不好看,也浪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难怪这年头电梯老出事,这么高利润的行业也省这点成本

应该是电梯广告机那种吧.

网友:
差不多就是广告屏,不过成本就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个行业都完了。到处都在省成本。能省不能省的都省了
不过楼主这个我估计只是电梯的HMI,还不是控制电 ...

呵呵,他的这个只是外呼吧,电梯上电机那块一般都是用TI的C2000系列,控制系统那块大都是stm32或者lpc2000系列

网友:
我看就像是外招板,不知道是蒂森还是快速的

网友:
两层?怎么看不像

网友:
这么多器件,走两层也太不省心了。

网友:
datasheet开放了再说

网友:
这个布局 双面板能搞定?

网友:
这接插件,不说了

网友:
应该是内部显示楼层的板子

网友F:
电梯控制用asm9260t?人命关天的设备我还以为有专用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梯控制用asm9260t?人命关天的设备我还以为有专用芯片呢

电梯显示而已,

楼层显示。
asm9260t本身品质又不差,+-12kv过直接接触esd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梯显示而已,

楼层显示。

哦,吓我一跳,下次信息再写清楚一点就好了。

网友:
就这么一块板就搞定了?

网友:
某此售后时拍的

网友:
看样子要害死人啦,电梯这种人命关天的东西竟然这样干

网友:
板子露在外边,万一老鼠蟑螂之类爬进去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
这帖子冒出不少做电梯的嘛,呵呵。西子奥的斯的外招板子无疑,也用这个方案了?不过怎么西奥的板子端子变得这么丑了,估计这个板子不是他们最大的供应商那家做的。

网友:
板子太丑了。。。

网友:
对接插件担心,难怪OTIS的电梯质量不好。。

网友G:
看到此图,国产电梯,我真的没信心了,不是说芯片不行,是说整个设计,稳定性,可靠性等根本不是用在电梯上等级。

网友:
这个我知道点,之前在一个给otis做轿厢呼叫的公司呆过一段时间,那时芯片用的STC的+液晶驱动。
电器柜也就那样了。

网友:
强电弱电都走一个线槽了,难怪现在的电梯老坏了,我上班的电梯基本上1个月电气系统就得坏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到此图,国产电梯,我真的没信心了,不是说芯片不行,是说整个设计,稳定性,可靠性等根本不是用在电梯 ...

同意。
电梯 板子 不应该是这样。。。

网友:
布局很好看,很规矩

网友H(2015-02-10):
你好,NDA协议怎么签,和谁连写呢?

网友:
我见过和楼主的一样,板子外漏

网友:
至少弄个防尘罩啊

网友:
我们小区就是西子奥迪斯!看来下次少做

网友(2015-03-14):
电梯还有机械保护。

网友(2015-05-11):
如何申请开发板?

网友I:
唉,以为是小孩子的玩具主板呢,国人的命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好,NDA协议怎么签,和谁连写呢?

签不签一样,给的资料在论坛里就能搜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唉,以为是小孩子的玩具主板呢,国人的命啊~~~

外呼并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关键得看电梯维保检查是否到位。现在国内维护费用太低,维保公司都在拼价格,维保员只能多接梯才能挣钱,但是维护的电梯多了自然检查就没那么到仔细,留下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签不签一样,给的资料在论坛里就能搜得到

签了以后,会有一个完整版本的源码,及 完整版的数据手册。其他到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K:
不知道你们这个芯片裸机跑个10.4寸屏+USB HOST(读写U盘)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们这个芯片裸机跑个10.4寸屏+USB HOST(读写U盘)可以不

您好,看屏的分辨率,1024 x 768 及以下都可以的。更大的就不支持了,不知道你的那个10.4寸屏的具体分辨率。
u盘读写都是现成的稳定的范例。

网友(2019-07-16):
引用 楼主:
回复重复了,更改一下内容。。。。。  这种东西电路上都很简单的,关键是软件。和 内容。  ...

可以接LCD RGB 7寸屏吗? 240M好像有点低,linux下刷QT刷的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