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 锂电池电压与剩余容量的关系 求鉴定

楼主(2015-01-09):
以下求鉴定真伪

(权威)锂电池电压与剩余容量的关系 电压:4.16-4.22V涓流补充:100% 电压:4.15v  剩余容量:99% 电压:4.14v  剩余容量:97% 电压:4.12v  剩余容量:95% 电压:4.10v  剩余容量:92% 电压:4.08v  剩余容量:90% 电压:4.05v  剩余容量:87% 电压:4.03v  剩余容量:85% 电压:3.97v  剩余容量:80%
电压:3.93v  剩余容量:75% 电压:3.90v  剩余容量:70% 电压:3.87v  剩余容量:65% 电压:3.84v  剩余容量:60% 电压:3.81v  剩余容量:55% 电压:3.79v  剩余容量:50% 电压:3.77v  剩余容量:45%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2% 电压:3.76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76v  剩余容量:40%
电压:3.74v  剩余容量:35% 电压:3.73v  剩余容量:30% 电压:3.72v  剩余容量:25%
电压:3.71v  剩余容量:20% 电压:3.71V (持久电压点)

电压:3.69v  剩余容量:15% 电压:3.66v  剩余容量:12% 电压:3.65v  剩余容量:10% 电压:3.64v  剩余容量:8% 电压:3.63v  剩余容量:5% 电压:3.61v  剩余容量:3% 电压:3.59v  剩余容量:1% 电压:3.58v  剩余容量:关机
一般手机 MP4等设置在此关机。 电池输出电流不足,减小很多。
电压:3.55v  剩余容量:-2%
电压:3.50v  剩余容量:-5%有电压但电流减小 电压:3.42v  剩余容量:-8%
电压:3.3v  剩余容量:-10%影响容量了 电压:3.0v  剩余容量:-12% 电压:2.7v   剩余容量:-13%
电池快要报废了,容量大打折扣!!!
此剩余容量为正比,不是绝对的, 只是最低忍耐点为0,如果小于0, 放电为负数,电池可能完全放光 没电,那样电池就废了。如放到 负数-5%—-8%,基本到了极限了, 放到最低电压:3.2—2.7v,电池再充 电电流很小很慢 影响很大的。

网友A:
这可以当个经验值用啊,挺好的。你要非说有这么个固定的关系,我觉得未必,电池的电压跟放电速率有关系的,同一个电池,用0.1C放电和1C放电,曲线是不一样的,从同一个电压开始放电,体现出来的剩余容量肯定不同。

网友B:
我们公司一个工程师一直坚持锂电要用到3V,说不过他

网友:
应当是针对某种锂电池和某种应用(放电特性)而确定的数据。产品中好赖都得有个表可查,然后显示出来。
仅能供参考。实际究竟如何,鬼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一个工程师一直坚持锂电要用到3V,说不过他

现在移动电源就是这样,可能要求再低一点,充电要充到高于4.2V
比如放电到2.8V关,充电完成后,电池电压要在4.22或更高一点点(如4.25V).

网友:
仅供粗略参考吧

网友:
应用笔记4189
获取锂离子(Li+)电池参数,用于基于开路电压(OCV)的电量计测量
http://www.maximintegrated.com/cn/app-notes/index.mvp/id/418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一个工程师一直坚持锂电要用到3V,说不过他

放到 3V 才能放出完全的容量.
有的甚至要放到 2.75V.

网友C:
仅供参考啊。

我现在都是基本选定一个电池后,会用测试仪模拟我产品的负载进行几次完全放电试验,获得放电曲线,然后将这个曲线做到产品内部,这样电压对应的电量才算准确。而且产品内部对电池采电压时会切换上去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加上其他部分的等效电阻和做曲线时的电子负载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蛮有用,铁锂的放电曲线有吗

网友:
不同电池放电曲线不一样的,这个需要实测。

网友:
粗略的到3.6,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实测才准,同样的电池,同样的负载。

网友:
不同品牌或型号的电芯容量分布也不一样!所以开路电压与容量的关系也不一样,同一种电池在不同的温度下表现也会有不同的,电池使用循环次数越多也会有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开路电压只能做叁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当个经验值用啊,挺好的。你要非说有这么个固定的关系,我觉得未必,电池的电压跟放电速率有关系的, ...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不同的电池的电压电量曲线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找电池的供应商来提供

网友:
放电截至不是2.75吗?

网友:
这个值与电池种类有关吧, 现在电池电压标示的有3.6  3.7   等不同值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觉得即时电压与电流合作才能指示特定一个电池的电量状况.
感觉现在锂电池就像 人还没长成就要给他定制衣服.

网友:
仅供参考,并不能对应到每个电池上面,不过多数电池充电或放电后,静置2小时以上,跟楼主提供的数据接近。

网友: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感觉是长见识了

网友:
只能算是粗略的判断,不同厂家,不同类型,都不一样

网友:
有限实验数据而已。你带大点的负载一段时候后停掉看看,是不是容量又慢慢变大了?

网友:
最标准的方法就是对电流进行积分,算出容量,再配合电压值算出电量

网友:
做参考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放excel里面画个图吧

网友:
这个当做经验值可以参考用。
不同厂家生产的锂电池,以及电池耗电情况不同,对应的电压也会不同吧。
如果要精准点,还是要针对性的做测试。

网友:
采集电压电流积分比较靠谱。
另外,锂电池放电不要电压过低,影响锂电池寿命。我一般是到3.6V左右认为电池需要充电。

网友(2015-03-10):
有点浪费吧!效率不高吧!

网友:
看来不能放电到很低的时候才关机,这样对电池不好,感谢分享

网友:
曲线出处:MAXIM DS2786B

网友:
好像跟放电电流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很好的参考

网友D(2016-12-07):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啊。

我现在都是基本选定一个电池后,会用测试仪模拟我产品的负载进行几次完全放电试验,获得放电 ...

老兄描述的是带载测量容量,如何判断在空载时的剩余容量呢,是不是有一定的系数在里面,老兄是如何获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描述的是带载测量容量,如何判断在空载时的剩余容量呢,是不是有一定的系数在里面,老兄是如何获取的 ...

空载容量无意义,所以只做带载。

网友:
带负载测试,与放电倍率也有关系,图表的像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