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键的程序算法问题,很奇怪

楼主(2015-01-09):
读按键的状态,2  3行的算法是正确的,以前在其他项目上用过,但这次用却没反应,进一步调试发现Trg变量能够置1,但进入if后却不能跳到有效的case分支,
而是跳到了default分支。而在default分支里将Key值写到液晶上观察是正确的按键值,
如果把2  3行换成第13 14 行的写法,那么后面的case分支就能正常响应。调试中在1 2行之间加入相应语句将Key_Copy的值写在液晶上观察其值也是正确的。
那么,问题来了:第2  3 行和13  14行的算法效果有什么区别呢?
(注:Trg是函数内变量,Key  Key_Copy是全局变量,三个变量均为unsigned int型)

                1                Key_Copy = (Data >> 12) & 0x000f;//按键,高4位移至低4位,信号低有效
                2                Trg = Key_Copy & (Key_Copy ^ Key);
                3                 Key = Key_Copy;
                4                 if(Trg)
                5                         {switch(Key)
                6                                {case Key_Up:  break;
                7                                 case Key_Down:  break;
                8                                 case Key_Enter:  break;
                9                                 default://
                10                                        break;
                11                                 }
                12                          }
                13//        if(Key != Key_Copy)
                14//                        {Key = Key_Copy;
                                          //语句同 5 6 7 8 9 10 11行
                                         }

网友:
在keil的case语句里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改变你的key_up,key_down的定义看看,比如0x8改成0x08或者0x0008....

网友:
第二行 Trg = Key_Copy & (Key_Copy ^ Key);
改成 Trg = Key_Copy && (Key_Copy ^ Key);
应该就没问题,试试吧!

楼主:
说实话第2  3 行语句是在网上找的,可以有效的去除按键抖动,但是抄来的没能牢记其技巧,
其实 Trg = Key_Copy & (Key_Copy ^ Key); 时TRG已经将按键值算出来了
(有时间再算算对按键值的高低有效有没有影响,以及能不能相应组合键),
后面直接case即可,刚改了对应按键的#define,程序已正常运行

网友:
二楼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