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也可以快速制PCB的新方法

楼主(2015-01-09):
DIY也可以快速制PCB了!有点小激动哈…激动之外,莫坛不允许广告,怕莫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有知道保护费咋个交法的吗?
业余时间加工的雕刻机辅助工具,曾经问过莫大,说是可以,好像现在规矩改了…不上说明书和链接了
这款工具,取名:PCB电热刀。它适合于少量研发用制板。
透视图:

原理:
在PCB上贴上胶带,然后用电热刀沿加工曲线切割。完成之后撕去不需要的胶带部分。腐蚀后,撕去剩余胶带,钻孔,完成!
如果是做SMT,在钻孔后,在新PCB板(或玻璃)上贴胶带,用电热刀开窗锡膏层,再从新PCB上撕下胶带(焊点处胶带不要),贴到已腐蚀好的PCB上。刷锡膏,撕去胶带,焊接即可!再有,和这个方法类似,顶层焊盘和锡膏层合并,可做绿油。
各位有精力与银子也可以自己DIY。

先说好处:
1)        速度极快。加工速度上,雕刻示例PCB只需6分钟,撕胶带10分钟。
2)        精度相当不错。刀具自身误差很小,最大误差控制在0.05MM(X轴,Y轴)。(用阿莫01机做雕刻,雕刻机的精度,赞一个!可做到线宽4MIL)。
3)        可以做双面PCB。可精确定位,顶层和底层无定位误差;钻孔也无定位误差。
4)        不再受不平整的PCB的苦了。PCB最大不平整度可以达4MM(Z轴)。
5)        再也不需要钢网了。自己做SMT,相当给力!
6)        无切割PCB时的玻璃纤维粉尘,人畜无害,不费刀,呵呵~
7)        附加功能:用刻字刀,可以刻字,绘图,贴膜(用发黑液做铝蚀刻字)…好多用处等你去开发!

再说坏处:
1)        因为刀具及轴承存在间隙(无法消除),比如在切割小的圆焊盘时,会出现不规则圆,误差如前所述。
2)        需要好的雕刻机,才有好的雕刻精度。阿莫的01机精度非常不错,是首选!
加工精度:
以前在PCB制板时,线路不光滑,雕刻深度不好把握,费刀,最头大的是耐心有限,雕刻时间太长鸟…打样是不错,反复改版,银子(如果有钢网,呵~)&时间嘛…郁闷

水平有限,手机拍照变了形,板子过流焊,糊鸟。全部的孔,不知道为什么打偏鸟,不想再弄了,理论上是不会偏的。阻容是0603,最小线宽是8MIL。
这套工具,实际花了我一年多业余时间(当然主要时间是花在了构思上面。激光、电火花…),本想是自己用,不销售(我知道拿出来销售,是小众无利 的东西,加工也是个难题,也卖不了几套)。但银子的诱惑,你懂的。再说我缺这点银子…别…别扔蛋…
设计制作中,有过许多的经验教训及成功的快感,呵~

网友:
是用雕刻机切胶布 ?

楼主:
是切即时贴(PVC)。兄弟好快哦

网友:
什么是电热刀?科普一下吧

网友:
感觉精度略低。
雕刻机雕这块板,用0.2的刀做隔离,0.5的刀做清铜,F600速度估计20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了,腐蚀也省不了多少时间吧,适当铺点铜时间就更省了。

网友:
哪里能买到电热刀?

楼主:
可以做白沙的那个板子4MIL。图片中F300的速度,6分钟完成。要腐蚀快,*宝的腐蚀液,2分钟完成了

网友:
我觉得没有热转印来得快

楼主:
你看签名吧(明天上架),不能发说明书教程(我不想被封,真舍不得莫坛)

编辑:加一句,是用高频加热刀具后,热切割胶带

楼主:
热转印做双面PCB是硬伤。线宽也难做小

网友:
是不是还要雕刻机才行阿

网友:
你这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电路

网友:
都有雕刻机了还整这么复杂干嘛呢

楼主:
是要雕刻机的。只是阿莫的01机来雕刻才有精度,至于做复杂的PCB(20*20CM),不会有问题(请仔细看图片中IC两引脚的过线)。当然做电脑主板,肯定是不可能的(非PCB板厂,比如雕刻了白沙PCB,没办法焊接的话,也就没实用意义)。这个工具,本来就是打样用的,缩短工期(一天可反复制板多次),有一定精度,没有了其它DIY制板方法的繁琐与缺陷,满足一般需要

编辑:加个“间”字,请仔细看图片中IC两引脚间的过线

网友:
好几年没玩过这个了。

网友:
有雕刻机直接刻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雕刻机是可以直接刻,但如果不铺铜,那速度不够快,容易深浅不一,刀具坏得快,有粉尘。
有兴趣的,明天可以去*宝看详细的教程就明白了

网友:
我做热转印 ,从打印到腐蚀好,大约10分钟。盐酸+双氧水1分钟腐蚀好。

网友:
盐酸+双氧水快

网友A:
能不能照点过程图片呢,现在还是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照点过程图片呢,现在还是云里雾里的。

楼上:*宝里已经编辑好了,只是图片显示不正常。刚把教程传到度娘的文库里了(KEY:PCB电热刀)。现在还搜索不到。明天应该可以。

网友B:
我用手机搜索不到KEY:PCB电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手机搜索不到KEY:PCB电热刀

回楼上,还在审核中

大家暂时还是别下单买。我修改下设计,过些天做出无精度误差的工具出来(只依赖雕刻机的精度)。

网友:
楼主这个刀还是要高速旋转吗

楼主:
刀具固定在主轴上,主轴是不转动的。刀具除随机低速转动外,还沿Z轴方向上下低速移动。准备做改进版的,刀具固定不转动

网友:
楼主能不能来一张刀具的特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刀具固定在主轴上,主轴是不转动的。刀具除随机低速转动外,还沿Z轴方向上下低速移动。准备做改进版的,刀 ...

这个应该是加热和夹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加热和夹具吧

特写:
图中为电热刀具座,内置了精密轴承、磁铁、弹簧。两种不同刀具,钨钢刀,耐磨,定制,贵...

网友:
感觉速度有待优化的说

网友C:
被标题吸引力...
结果一看 还得先买台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标题吸引力...
结果一看 还得先买台雕刻机~

多一条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是个解决方案

网友:
电路稍微复杂点,胶带得撕多长时间

楼主:
复杂的电路也不难撕,线宽小的才难撕。F600的速度,试过,刻出的线路会变形,需要03机了,期待。图上是F300的速度刻的。
另外,说明书在百度文库里可以下载了。

网友:
2年没热转印的我,看傻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35202-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35981-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4079487-1-1.html

网友:
不错,就是你做的太丑了

网友D:
LZ啥时候在陶瓷基板上也搞定时,一定拜读再拜读

网友:
多一种方法,可试试

网友:
这种方法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啥时候在陶瓷基板上也搞定时,一定拜读再拜读

回楼上兄弟,陶瓷基板DIY是太难了,烧结,切割,钻孔,工具太贵。说到这个事,我想,是否可以在切好的绝缘铝板上刻胶带后,沉铜...我去研究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兄弟,陶瓷基板DIY是太难了,烧结,切割,钻孔,工具太贵。说到这个事,我想,是否可以在切好的绝缘 ...

陶瓷基板DIY确实有难点,不过有难点才会显得独特啊,搞定陶瓷基板DIY也许前途大大的。
不过做好绝缘铝基板也不错。

网友:
切塑料皮可以试试激光

网友:
紫外激光直接固化干膜的方法我试过,效果其实还可以,但是拐角地方线会变粗,激光功率如果和走刀速度联动就好了

网友:
纯手工做的样子还不错,不应该与其它机械方式进行不公平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