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输出PWM驱动无刷电机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5-01-09):
近日在调MK电调时发现MK电调程序接收PPM信号后,输出的PWM不稳定,用示波器测PPM输入到ATMEGA8时是稳定的,当PPM输入固定不娈时接上电机发现电机转速时大时小,经过测量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导至输出PWM不稳定,
有没有哪位大神发现过此问题,求赐教!

网友A:
if(PPM_Signal < ppm)  PPM_Signal++;
else if(PPM_Signal > ppm)  PPM_Signal--;
ppm        = (PPM_Signal * FILTER_PPM + ppm) / (FILTER_PPM + 1);
PPM_Signal = ppm;

后面有这段代码,就是软件稍微修正一下PPM信号,让PPM信号不能突变。德国人是知道有用T1相位修正输出时候,同时拿来采集PPM信号,会导致采集到的PPM信号不是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PPM_Signal < ppm)  PPM_Signal++;
else if(PPM_Signal > ppm)  PPM_Signal--;
ppm        = (PPM_Signa ...

这只是起到防止油门突变的作用,但是当油门不变时,也就是说PPM信号是稳定的时候电调读到的数据也会有较大偏差,导致电机运转也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