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零点检测去掉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15-01-09):
    现在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电动势过零点检测滤波电容问题,加了电容之后,在高速的时候相位会落后很多,到了全速,那相位简直不敢直视,落后太多了。如果不加电容,比较器输出会随这PWM变化而变化,根本检测不到过零点,请问各位大神们,如何在去掉电容的情形下,用比较器可以检测到过零点?请各位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看SILABS应用笔记或BLHELI,完整解答。
说句实话,这个东西还是自己动脑筋研究出来比较好,不然的话,就算给你结果,但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还是不行的,换个题目,难道又要等别人现成的答案?
有了参考的高技术其实只是做习题,模仿再现而已,没法和别人竞赛。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只是比楼主想到解决的方法了,现在能运转,只是效率还不高,同是新华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ILABS应用笔记或BLHELI,完整解答。
说句实话,这个东西还是自己动脑筋研究出来比较好,不然的话,就算 ...

        谢谢你的提示,您所说的“SILABS应用笔记或BLHELI”在哪里可以下载到,能给个链接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只是比楼主想到解决的方法了,现在能运转,只是效率还不高,同是新华龙 ...

能说一下你的解决方法吗?怎么会效率不高呢?是不是相位还没调整好?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您所说的“SILABS应用笔记或BLHELI”在哪里可以下载到,能给个链接吗?谢谢了!! ...

如果别人给了我提示,我至少会去SILABS官网和用百度搜一下,但你好像都没有去做,可能没时间吧。
我觉得,既然网上都有开源了,想再做也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再现而已,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收获的,你会找人家也早就找到了,这一点,我很佩服“华强北”式商家的。
就算自己做了出来,想去改进,这个难度相对于仿制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就跟数学一样,薄薄的一本书,看起来很少,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是隐藏的,但看不到的东西是要花时间思考和练习才能得到,就不遑论什么改进,创造了。

网友:
过零时刻前后关闭比较器检测,检测时间关闭pwm,暂时的方法,但是也有一下bug

楼主(2015-02-27):
终于搞定了无电容比较器换相

网友(2016-03-02):
请教下楼主,能说下,不加电容滤波怎么判断过来点的,最近做项目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