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freemodbus多从机代码(RTU)

楼主(2015-01-09):
freemodbus框架写得好,可是不支持多个从机,我修改了一下代码,使之支持多个从机。
闲话少说,上传测试截图,还有程序。
本来想把主站也加进去,但个样代码显得很乱,所以作罢了。

网友A:
多个从机是什么意思,每个从机不是唯一的1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从机是什么意思,每个从机不是唯一的1个地址吗?

就是改freemodbus代码使之支持多个从站。不过从站太多也没什么意思,两三个最好。

网友B:
每个从机的ID不是自己设的么, 这里的多从机是什么意思?
modbus不是常规从机数量都可以支持到32个么(当然还以扩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从机的ID不是自己设的么, 这里的多从机是什么意思

标题没表述清楚,就是一个单片机里运行多个从机,
原freemodbus只支持一个从站,我改过的代码支持多个从站。
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题没表述清楚,就是一个单片机里运行多个从机,
原freemodbus只支持一个从站,我改过的代码支持多个从 ...

呵呵, 明白,你是想用于一个设备 多个串口 通信线路吧, 比如: 用两个,三个串口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明白,你是想用于一个设备 多个串口 通信线路吧, 比如: 用两个,三个串口么 ...

应该还是没有明白,应该是一个串口模拟出多个从站功能,也就是多个id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明白,你是想用于一个设备 多个串口 通信线路吧, 比如: 用两个,三个串口么 ...

是的,如果再加上主站就可以做协议转换了。
这个在工业上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没有明白,应该是一个串口模拟出多个从站功能,也就是多个id分机

不是一个串口模拟,几个id分机,就几个串口。
一个串口模拟就要分时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再加上主站就可以做协议转换了。
这个在工业上比较常见。

见之前有一个坛友, 改过freemodbus来支持主机的, 你可以查看一下
比较忙, 没有去深入研究。 以前都是自己写的简单主机, 主要与控制板, 变频器等通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没有明白,应该是一个串口模拟出多个从站功能,也就是多个id分机

如果用一个串口来模拟多个是比较多个从机(分多个ID)是比较麻烦的, 要分时复用, 且这个轮询的时间要准确, 否则造成冲突就麻烦了, 容易丢包。
更何况像现在的mcu, stm32之流 都这么多的usart呢...

网友:
标记一下,这个还是很有用的,板子多modbus通讯就用得到啦,

网友:
现在的设备都有好几个串口,多从机其实是不同串口独立执行

网友(2015-03-11):
这个有成功移值到F4的?我移值中遇到问题了,头痛中。。。。。。

网友(2015-07-19):
正好要用到,拿来参考一下,谢谢。
求教LZ,可不可以把你修改的过程讲一讲呢?求科普。

网友(2015-10-06):
意思是一台硬件实物,虚拟出好几个来,让主机看到的也是好几个对吧

网友(2016-07-26):
这个好啊

网友(2017-08-09):
大神,小弟移植您的代码,可是没有成功。。。

额,可能水平不够,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恳请大神指教下。。。谢谢

网友:
这个看下,freemodbus多从机,感谢

网友D(2017-09-16):
能不能同时支持RTU和TC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同时支持RTU和TCP?

no,目前没时间去研究

网友(2018-03-19):
引用 楼主:
no,目前没时间去研究

stm32f103---freemodbus多从机代码 请教

网友(2018-07-17):
引用 楼主:
no,目前没时间去研究

您提到,多从机,单主机可以做协议转换了,请问这种场合一般是用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认为,单从机,多主机的情况下是可以作为网关一样用的,像以太网的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一样

网友:
我研究了楼主代码,多从机支持通过增加多份代码的方法实现,如果代码使用了全局变量,就增加一个代码拷贝

不过用修改成数组的方法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如果是真的有好多从机的话,不过这个其实可能性不太大

正如我前一条评论所言,几乎没有这样的场合说一个设备会是多个从机

网友(2018-11-06):
功能码04 协议规范里最大可读125个寄存器,但Freemodbus 里好像只能读124个。
if( ( usRegCount >= 1 )    && ( usRegCount < MB_PDU_FUNC_READ_REGCNT_MAX ) )    那个应该是<=吧?

网友(2019-03-05):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这个程序用在485通信上有问题, 因为使能脚没处理好,导致最后一个字节发不出去。

        //发送中断
        if (USART_GetITStatus(ucSerialPortNr, USART_IT_TXE) == SET){
                 xMBRTUTransmitFSM(&ucRTU_DCB);
        }
   // TXE,是寄存器为空的中断

网友(2019-05-11):
谢谢提供的思路

网友(2019-08-21):
这个应该比较有用。

网友(2020-09-29):
谢楼主提供的思路的源码

网友:
思路很好啊

网友:
freemodbus多从机代码(RTU)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两个串口中,定义了两份。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谢谢

网友(2020-10-29):
感谢分享,花时间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