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氏变换、S变换、Z变换知多少

楼主(2015-01-09):
最近翻看了好些信号处理的书,书中除了大同小异的定义处,也没发现创新点

也有人从物理意义解释傅氏变换,见经典的傅里叶变换 掐死教程

我只分享一下我的唯一收获:

这么多的变换,其本质是一个函数在各种正交空间中的变换,常用的是三角函数空间和复指数空间

这两个空间的纽带就是欧拉公式,欧拉公式要强调一点,“当j=0时欧拉公式为1”---------书上都是这么写的,但是 但是,这样认为你就错了,就更迷了,因为欧拉公式的1 不是1+1=2的1,
时刻要知道它代表的是空间量,如再加上时间t,它就是三维了(见 掐死教程的图)

这种空间变换的理论依据,可以从数值分析一书上找到

我觉得应该这样学才能正确认识它

PS,作为应用来说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就行了,真要搞很明白,我觉得也不现实,毕竟这些成果都是天才的产物。。。

(这里的公式编辑器不知怎么用所以主要以文字说明)
谁有更好的认识方法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A:
正交空间中的变换    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
所谓的变换,在泛函中就是算子的概念,研究算子可没那么容易,一个拉普拉斯算子就有好多好多东西

网友:
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与处理用到这方面很多..

网友:
学习 等老师们讲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交空间中的变换    能否详细的解释一下。

就是把一个函数分解成其他正交函数。就像力的分解一样,可以分解到X轴和Y轴上去。
常用的正交函数空间一般是三角函数和多项式。

网友C:
除了傅氏变换,S变换、Z变换一直不太明白,好象做过这个变换后,就可以给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了。

网友D:
变换只是在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罢了,傅氏变换是在频域的角度,比如你正弦波在时域上看是正弦,在频域上是两个deta函数,傅氏变换是拉普拉斯变换的特殊形式,或者说拉普拉斯变换是时域信号在复平面的表述,z变换与拉式变换相对应,不过是描述离散信号的

网友:
这些变换上学时就没搞懂过,还好毕业后一直用不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换只是在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罢了,傅氏变换是在频域的角度,比如你正弦波在时域上看是正弦,在频域上是两 ...

两个delta函数代表的一个sin函数?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不知所云,看来是我没文化

网友:
还是在学校的时候学过,现在出来工作很长时间都没用了,早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哎,数学考过9分的掩面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delta函数代表的一个sin函数?能否解释一下。。。

sin函数的傅立叶变换就是两个点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一个函数分解成其他正交函数。就像力的分解一样,可以分解到X轴和Y轴上去。
常用的正交函数空间一 ...

不知道有这种叫法么,函数空间和n维空间类似的做法,一般无限定的函数空间都是无穷维的,但是可以自己限定一个子集成为有限维的

但是函数空间在设定希尔伯特内积后,总能找到一组基函数,无论是有穷还是无穷维,这些基函数就是正交的

所以说一般研究的函数空间都可以找到正交函数基

所以没有正交函数空间这种说法吧,应该是正交函数集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傅氏变换,S变换、Z变换一直不太明白,好象做过这个变换后,就可以给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了。 ...

积分变换  解微分方程哦

网友:
连续到离散的过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最根本原因是高等数学没学好,导致后面的大部分专业课都看不懂,最后导致上了班最简单的pid写不了,fft看不懂。学这些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捷径,就像整天研究编程秘诀,却只写过几行程序一样,最后肯定是徒劳。

网友:
我没文化。。

网友:
我也是云里雾里的,还好工作中不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这种叫法么,函数空间和n维空间类似的做法,一般无限定的函数空间都是无穷维的,但是可以自己限 ...

谢谢指出错误。
想想也是没有正交空间这种说法,只有正交基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