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ADS的封装库导入到AD15

楼主(2015-01-09):
如题,装了个最新的AD15,

网友A:
没法直接导入,Altium不识别新的PADS元件库。曲线救国:在pads layout里,新建一个pcb文件,关闭eco,把要导入到AD的元件封装挨个调进来,然后导出为asc文件,在AD里就可以导入了,然后project,make pcb library。

顺便问一句,你能从Altium官网下载元件封装吗?我需要Xilinx Artix-7和Kintex-7系列FPGA的元件库。

网友:
导出为asc文件最好选择PADS200.2格式。

网友B:
刚做了一个笔记,导入到AD10的,你看看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做了一个笔记,导入到AD10的,你看看能用不。

貌似不行,最后一步导入AD15后

楼主:
摸索到了一个好方法,PADS9.5,AD15亲测成功
1按4楼的方法从pads中导出后缀为.d的封装文件
2随便打开一个pads 的PCB文件(或者新建一个空pcb也可),导出.asc文件
3打开AD,文件,导入向导,添加上面的.asc文件,下一步,添加上面的.d文件,一路next,OK。在存放.d文件的文件夹中即自动生成了AD需要的pcb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直接导入,Altium不识别新的PADS元件库。曲线救国:在pads layout里,新建一个pcb文件,关闭eco,把要 ...

看看是不是,,,AD15可以在DXP菜单里的插件更新里更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是不是,,,AD15可以在DXP菜单里的插件更新里更新的。

这个只是FPGA编程的时候用到的库,不是原理图和pcb库。。。

网友C:
如果把AD的库导入到pads中,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AD的库导入到pads中,可以实现吗

可以,PADS里有自带的转换工具,原理图、PCB、库都可以转。

网友B:
12個下載了 也沒個莫元來啊。。

网友:
AD15安装包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個下載了 也沒個莫元來啊。。

从PADS里把封装导出成.d的文件非常简单。感谢你用PDF档做了个导出.d的示范,不过还没有最终解决问题,所以不能做最佳答案,,,,

楼主:
坛子里就有,自己找

网友B:
基于楼主所谓的最佳和最终,我今天花半天下载了AD15,并实践我方法。
完全是最佳完美的解决方法。难道简单的方法不是最完美的方法吗?!!

伸手党也要自己研究研究AD15使用的必要条件啊。最后只提醒你一句,AD15的使用需要下载插件,关于PADS的操作需要下载PADS相关插件。

至于怎么下载,和楼主一样一句话;论坛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楼主所谓的最佳和最终,我今天花半天下载了AD15,并实践我方法。
完全是最佳完美的解决方法。难道简单 ...

我所说的“最佳答案”是论坛悬赏回答后要选择“最佳答案”才能把悬赏送出,,,
PS:我当然知道AD15要下载插件,按照你的PDF中的最后一部,确实不能完成,要使用我在7楼的方法,,,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把AD13里面的库导入到PADS里面,或者是导入到Cadence里面去?

网友D(2015-08-21):
引用 楼主:
摸索到了一个好方法,PADS9.5,AD15亲测成功
1按4楼的方法从pads中导出后缀为.d的封装文件
2随便打开一个pad ...

我打开AD,点击导入向导,为什么不能选择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开AD,点击导入向导,为什么不能选择文件呢?

呃,可以删除回复吗? 我找到办法了

网友(2017-08-30):
谢谢了!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