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板子还是不错的,便宜,快,没发现什么错误, 大赞

楼主(2015-01-10):
总体很好,这价格速度没的说。

只有一点是有点奇怪的,阻焊被处理过,即使用Gerber会变。

举个例子就是0.5mm的LQFP的焊盘, Gerber文件上是分离单独的阻焊开窗,但是板子上的阻焊窗是一个整块的长方形,焊盘之间没有阻焊。

好处是阻焊正好做,不会出现阻焊开窗不干净的事情。

坏处是很容易造成连焊,还得一个一个的修补。

我自己做板子的时候0.5mm pitch的焊盘之间也能留下阻焊, JLC应该能做好,只是由于什么原因没做而已。

网友:
LZ说的是阻焊桥。我们这边不做阻焊桥。
两个焊盘之间要想有阻焊油墨通过,需要两个焊盘外沿与外沿距离18mil以上。

网友:
一般的板厂都不会做阻焊桥的

楼主:
看来阻焊桥成品率很低或者工艺成本太高。

楼主:
呵呵 jlc是一般板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