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jc的KL25开源项目进行中---温度记录器

楼主(2015-01-10):
一个温度记录仪,能保存一定时间内1路或几路温度的值。通过串口传到上位机或者记录到SD/TF卡里。
预计成本:SD/TF卡模块10元+邮费10元=20元
              KL25+书按165元核算
              做转接板+元件 预计80元
    合计:265元

付款-laujc
交易号 20150110000040011100930069811326

5.预计完成时间为3月底,也有可能提前。
6.作品授权发布在阿莫网站上,阿莫网站和飞思卡尔拥有资料的发布权和使用权。

电路如下:

网友A:
这个不错,如果可以加上无线模块,配合上位机,实时显示或是回传那就更好了,不过这样工作量也会大好多好多

网友B:
楼主想用什么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如果可以加上无线模块,配合上位机,实时显示或是回传那就更好了,不过这样工作量也会大好多好多 ...

是的,原本打算是加进去的,这个数据肯定是要能够传到上位机的,但是怕时间来不及,不敢写那么多。
后继可以继续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用什么温度传感器?

普通家电上用的R5传感器,误差不大于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本打算是加进去的,这个数据肯定是要能够传到上位机的,但是怕时间来不及,不敢写那么多。
后继 ...

期待您的作品,R5是NT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您的作品,R5是NTC吗?

是的,谢谢

网友:
看您的原理图,应该是NTC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家电上用的R5传感器,误差不大于1℃

温敏电阻还是?刚才百度没有找到您说的R5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温敏电阻还是?刚才百度没有找到您说的R5传感器是什么

就是NTC吧,平时使用还是不错的,成本低,使用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NTC吧,平时使用还是不错的,成本低,使用简单

好,我去看一下。刚刚看到了,貌似不贵,5以内。

网友C:
这个方案主要是选择合适的温度传感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敏电阻还是?刚才百度没有找到您说的R5传感器是什么

R5指的是常温25℃时,阻值为5K

家电中常用,几乎所有家电用的都是这种,价格便宜,稳定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R5指的是常温25℃时,阻值为5K

家电中常用,几乎所有家电用的都是这种,价格便宜,稳定可靠。 ...

温度变化时阻值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案主要是选择合适的温度传感器 。

我主要是用来监控被测家电的运行状态,温度精度不要求的。主要是看运行方式及控制方法。

未来可能再增加频率检测,这样可以检测变频压机等的频率规格,当然只要粗略测试到大概值即可。

最好能导入到上位机并用图形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变化时阻值改变?

是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监控被测家电的运行状态,温度精度不要求的。主要是看运行方式及控制方法。

未来可能再增加 ...

楼主是做小家电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5指的是常温25℃时,阻值为5K

家电中常用,几乎所有家电用的都是这种,价格便宜,稳定可靠。 ...

5K的温度高一点阻值变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的温度高一点阻值变化很小

做大家电

R5的用在常温以下检测,比如-30℃~+10℃,精度还是不错的。
如果检测温度较高的场合,用R25的。
基本上家电里只用这两种。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都用R5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大家电

R5的用在常温以下检测,比如-30℃~+10℃,精度还是不错的。

我们一般用R5,R10,R50,R100。小家电上使用

网友D:
r5  怎么采集的电阻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  怎么采集的电阻值呢。。。

看电路图,用ad口可以采集电压就可以了呀。

网友:
SD/TF卡模块10元+邮费10元=2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我去看一下。刚刚看到了,貌似不贵,5以内。

不清楚价格,可能不需要1毛吧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的设计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价格,可能不需要1毛吧

上面那个朋友说的ntc我查了一下,貌似在5以内,4.5一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朋友说的ntc我查了一下,貌似在5以内,4.5一个左右

单独的NTC。肯定没这么贵。
不过一般都会有导线,导线长短,连接器不同,价格都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的NTC。肯定没这么贵。
不过一般都会有导线,导线长短,连接器不同,价格都不同。 ...

原来如此    我直接看的百度  没看淘宝的价格

网友:
mark  温度记录器

网友E:
存到SD卡,再作个SD卡的上位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用来监控被测家电的运行状态,温度精度不要求的。主要是看运行方式及控制方法。

未来可能再增加 ...

噢 ,重点在控制方法 。可以通过串口把数据传给上位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噢 ,重点在控制方法 。可以通过串口把数据传给上位机。

如果想存储温度历史记录,放到SD卡也可以,保存成CSV格式,用Excel打开也方便生成曲线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存储温度历史记录,放到SD卡也可以,保存成CSV格式,用Excel打开也方便生成曲线图 ...

这样也可以,但是没有直接用串口或者其他通信方式实时上传来的方便,实时。

网友:
不做电桥?

楼主:
不做,这个用途是监控系统的运行状态和运行方法,对温度精度没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可以,但是没有直接用串口或者其他通信方式实时上传来的方便,实时。 ...

但是如果想记录历史,电脑需要全天开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如果想记录历史,电脑需要全天开着

嗯  ,想记录历史的话 ,搞个SD卡保存数据还是妥妥的!

楼主:
先上个原理图和PCB图。
样板已回来,还没来得及焊接。程序等完成后再补上。

网友G:
整个上位机,能实时显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上位机,能实时显示温度

上位机软件用不好呀,这个是想以后扩展的。
你能帮忙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家电上用的R5传感器,误差不大于1℃

是用来测家电的温度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软件用不好呀,这个是想以后扩展的。
你能帮忙做吗?

上位机不难的,你先实现硬件结构,用蓝牙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存到SD卡,再作个SD卡的上位机

不要SD卡,直接存flash芯片中,定时上传到上位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上个原理图和PCB图。
样板已回来,还没来得及焊接。程序等完成后再补上。

LZ可以考滤不要SD卡吗?直接存flash芯片中,定时上传到上位机, 前期不能定时上传时,可以搞个收取数据的装置,直接定时手动将数据从flash中弄到电脑上位机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H:
LZ可以考滤不要SD卡吗?直接存flash芯片中,定时上传到上位机, 前期不能定时上传时,可以搞个收取数据的 ...

再深入点儿,上位机上关联个数据库,存上几年的数据,再来个报表,曲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可以考滤不要SD卡吗?直接存flash芯片中,定时上传到上位机, 前期不能定时上传时,可以搞个收取数据的 ...

没有蓝牙

先实现这个项目吧,以后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深入点儿,上位机上关联个数据库,存上几年的数据,再来个报表,曲线什么的。 ...

上位机肯定是需要存储数据并生成曲线的,不然很不直观。

但是现在先完成项目结题,那个是后继实现吧

网友:
用电脑实时记录比较浪费,耗电又占空间。
还是记录到SD卡好,可以做通信协议支持电脑查询就可以了

网友:
挺高端大气的

网友:
支持楼主完成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蓝牙

先实现这个项目吧,以后扩展

当然先完成这个项目,在后期可以考 滤蓝牙或无线,做成省电的小型化的智能设采集设备,

网友I:
用蓝牙转串口模块吧,手机上也可以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蓝牙转串口模块吧,手机上也可以查看了。

这个模块耗电如何?

网友:
工作时也就10几mA吧。待机时不到1mA。发送数据时最大电流20几mA。

网友J(2015-02-09):
我的温度记录仪想这样做,1、在kl25的flash里生成TXT文档,温度数据保存在txt文档里。
2、windows系统电脑通过USB读取生成的TXT文档。
现在文件系统添加不成功,不知道是否是flash容量小的缘故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的温度记录仪想这样做,1、在kl25的flash里生成TXT文档,温度数据保存在txt文档里。
2、windows系统电脑 ...

写到I2C芯片不是更简单,干吗搞个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到I2C芯片不是更简单,干吗搞个文件系统

需要低功耗 低成本

网友J(2015-03-23):
快三月底了 这些项目怎么都没动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快三月底了 这些项目怎么都没动静了

应该这几天就能结束。是快到时间节点了,多谢提醒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快三月底了 这些项目怎么都没动静了

不是没动静,年前就已经完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没动静,年前就已经完了的

你这纯粹就是刷屏。根本就没看清内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这几天就能结束。是快到时间节点了,多谢提醒

正好手头上有个类似的项目,参考一下。

楼主:
使用JlinkSWD调试模式,具体接线方式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0385&page=1&authorid=264441
在此表示感谢。见下图。

数据采集通过小板:
本来想做AD采集和IO采集,留以后扩展吧。

串口数据接收成功:
如果可以使用SD卡保存,可能更方便。如果使用SD卡保存,增加时钟芯片,并使用电池供电可能更方便些。

原理图及PCB文件 :

程序:

广大坛友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自己的功能。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Jlink的SWD调试模式,具体接线方式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038 ...

做的不错

楼主:
多谢夸奖。
时间到了,所以要提交了。主要是熟悉了KL25的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夸奖。
时间到了,所以要提交了。主要是熟悉了KL25的开发环境。

守信重承诺, 做人的根本.

网友K:
做上位机程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上位机程序了吗?

没有,这个是扩展功能,增加一个上位机程序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时间搞了,当初开始做时也没有说要做上位机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Jlink的SWD调试模式,具体接线方式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038 ...

做的不错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使用Jlink的SWD调试模式,具体接线方式参考: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038 ...

没有把程序记录到sd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把程序记录到sd卡么

现在没有时间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时间做了。。。。

想业余时间把自己做个开发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业余时间把自己做个开发板玩玩

感觉还是实际做项目有动力,业余玩下,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结果。半途而废

网友:
这个挺好的,标记下,学习

网友:
有同感 玩的时候 就放松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