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句CONSOLE和fins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10):
rt-thread中,有几个概念搞不清楚,CONSOLE、finsh、RT_DEBUG这三个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貌似关掉finsh和RT_DEBUG,也能使用串口观看到rt-thread的运行情况。

网友:
从字面上看
CONSOLE是控制台的意思,实际上指定控制台的目标设备,通常是一个串口。
finsh是一个shell,更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console,实现特定交互。
RT_DEBUG是内核的调试宏开关。

关闭RT_DEBUG这个话,应该只是关闭内核,部分调试串口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