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廉价自动量程万用表,精度超预期

楼主(2015-01-10):
打开来看了还用了不少晶圆电阻,只是测量速度比较慢。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候会气死你。

网友:
搞个几R的测测

网友:
精度不是主要的。
廉价万用表转盘能用三个月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精度看类真不错

网友:
国货当自强,东西虽好,价钱买不上去,产品没积累

网友:
价格?那里买?

网友:
说到转盘,我700多买的华谊4位半万用表精度不错,但是每年都得拆开清理一次转盘。
换档时候弹片滑过有绝缘漆的铜膜,时间久了弹片上面就有绝缘漆,导致换档失灵。

网友:
不光是转盘 表笔 表笔的线才是头痛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确实,之前用VC9806+没问题也是好用,接触不良时会抓狂,后面买F15B,就顺手多了

网友:
现在在用300的15B,比较耐摔,耐脏

楼主:
39元,最便宜的3 3/4自动量程万用表,据说跟fluke的15B用一样的牛屎芯。淘宝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转盘 是个问题,,,所以,后来选了个 AC70C  按钮的免了转盘问题, 当然会带来新问题,,,要习惯一下,,

网友B:
你用电阻档接一个220VAC 试一下,看电表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
手持式万用表还是信赖fluke

楼主:
fluke还是喜欢老表

网友C:
有一次用15B测AC220V,读数不对劲才发现忘换挡了,放在电阻档位上了,表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转盘,表笔,长期稳定性。。就那20块的830b,你拆开表笔看下线,你敢通过10a电流么?

网友D:
请楼主给淘宝链接(发消息).也想买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普通表用几年也不成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普通表用几年也不成问题。

几年?如果能用几年那就超值了。我之有几个国产表用的不多,半年之后再用就是失灵。
所以我现在也用按钮式的。不过按钮式的经常错乱。要按好几下。国产嘛,习惯了。是因为质量差才便宜。

网友:
精度不错,那就看寿命了

网友:
里面的元件看来还可以

网友:
楼主的新表测量速度快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需求了。

网友:
看能 用多久? 新的当然好

网友:
用的电阻很高档,很超值。

网友:
关键还得看寿命呵呵

网友:
看着还值这个价

网友:
先看低阻档短路值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楼主给淘宝链接(发消息).也想买块.谢谢

这个表不错,良心价格,看到LZ 图片有holdpeak字样,到淘宝一搜,就看到了,月销量91个,看来是个不错的表,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_id=&abbucket=8

网友:
确实测量工具的话,不能一时爽,要看能坚挺多久

网友:
精度稍微差了些,不过用七号电池很赞啊。9V层叠电池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是哦。区别是那些接插件,转盘接耐用程度,还有关键一点,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价格如此便宜,就是想让你用完就扔,继续买我的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几年?如果能用几年那就超值了。我之有几个国产表用的不多,半年之后再用就是失灵。
所以我现在 ...

福禄克这类都是被惯出来的价格,其实不值这么多钱。

网友:
期待你出来杀杀他们的威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福禄克这类都是被惯出来的价格,其实不值这么多钱。

是的,福禄克的东西的确是很暴利,类似LZ介绍这的这个好东西,我们要大力支持,
手上有两个万用表了,但是今天还是把它买回来、以表示对其良心价格的支持。等到了试试效果。
39元 + 多一付原装表笔=45元。

网友:
个人觉得选工具还是尽量选品牌,长期来看是省时、省钱、省心的。

网友: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买的山寨Casio的计算机,和这万用表一样,过一年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福禄克的东西的确是很暴利,类似LZ介绍这的这个好东西,我们要大力支持,
手上有两个万用表了,但 ...

这表笔多买就浪费了,比较硬,建议另换硅胶线的表笔。

网友:
万用表我是1年扔1个,反正便宜,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不错,良心价格,看到LZ 图片有holdpeak字样,到淘宝一搜,就看到了,月销量91个,看来是个不错的 ...

谢谢.期待你测试结果

网友:
既然转盘这么不好,为什么不能设计成按钮呢.

网友:
转盘寿命是硬伤

网友:
一年换一个,中国的资源就是怎么浪费掉的, 你做一个好用的用个10年八年的,多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转盘接奌问题可用"DeoxiT" ,好用,x宝上有卖

网友:
电阻测量看上去精度不错,测测电压,在不同的室温下看看,变化不大的话说明温漂精度还是不错的,表笔可以换,表笔座可以焊,转盘就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确实看内部还不错,像个产品。

网友:
测电阻精度这么准.测电压不知准否

网友:
看自自由需求,合适自己就好

网友F:
买的这个表收到了,用起来不错,测量的速度也比较快,模具也算是设计比较合理的,
这个功能、这个精度,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的这个表收到了,用起来不错,测量的速度也比较快,模具也算是设计比较合理的,
这个功能、这个精度,超 ...

请问楼主.电阻.电压精度准否

网友:
不错,用7号的电池

网友:
我想我也该把我的南京 47给换掉了,我买回来试!

网友:
测试低值电阻太慢,精度很不错。
上面的同学,电压很准的,因为电阻测量是通过电压分压测试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以前买过一个35元的3位半万用表,出差在外,应急使用,没用几次,后来转盘失灵,彻底成废物了

网友:
不管是不是广告,买了两个,,,

网友H:
大家抱怨转盘的问题最多。我突然想到,以前的MF47老表和MF500那种,也是转盘那么容易坏吗?
我总感觉不是国产材料不行,而是成本导致的偷工减料呢?不过上面有位700多的国产表也那样,有点不理解了

楼主:
这表涨价了,原来39不包邮,现在是49包邮。不会是因为我这贴的广告效应吧?这家其他一些仪表也很便宜,我顺便买了个46块的红外测温枪,也挺超值。

网友:
我的垃圾表,处理后,转盘没坏过,倒是牛屎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转盘接奌问题可用"DeoxiT" ,好用,x宝上有卖

我搜索了一下你推荐的Deoxit,超贵,一支那个东西,都可以买N个几十元的万用表了。

网友:
所以我是买的那种按键的,300多好像,不会有转盘接触问题。叫做伊万的好像。不过自换量程的速度是慢了点,比福禄克二手的慢好多,好在可以手动量程。

网友(2015-02-21):
刚好想买个万用表,谢谢楼主推荐。不是在某猫上而是在某宝买的,那里还是39元不包邮,而且还获店铺红包抵扣5元。

网友:
我的胜利表也没用几下就现在已经罢工了

网友:
给万用表加个电源键,这样不用每次关机都旋到off,应该可以延长转盘寿命。

网友I:
感觉功耗问题也很大,电池1年要多用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功耗问题也很大,电池1年要多用几倍

我也有同感,尤其是测量的时候需要蜂鸣器发声,如果这一个月都是测电压,那还好,如果是用蜂鸣器发声,基本是1个月1快电池

网友:
个头多大?想用小巧的,现在用NB4000-p2,就是线比较差,其它还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大家抱怨转盘的问题最多。我突然想到,以前的MF47老表和MF500那种,也是转盘那么容易坏吗?
我总感觉不是国 ...

有些老式表的转盘用金属片,而不是印刷电路板的铜箔

网友:
過年前買到了一個 ,還ok就是後支架不夠聞,碰一下就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老式表的转盘用金属片,而不是印刷电路板的铜箔

哦,明白了,如果金属片材料是优质铍青铜,那应该是相当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用15B测AC220V,读数不对劲才发现忘换挡了,放在电阻档位上了,表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

差不多点的万用表电阻档接220v 都会没事的

fluke 的手册上没有看到说明   我看了华谊的8260g 日置的dt4212(都有意购买) 说明书都明确表示 电阻 档接220v 没有问题

手头的表

优利德 UT203 钳形表  电阻档 耐压600vp

华谊 my68 电阻档耐压250 rms 交流或直流

电阻档耐压250v 这应该是业内最低要求了

网友:
这货明显是仿优利德UT-33A的,淘宝了一下价钱,也比UT-33A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涨价了,看起来不错,估计寿命一般。

网友:
精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参数 不是拿几个电阻一测就能得出“精度很好” 这种结论的

网友:
路遥知马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不错,良心价格,看到LZ 图片有holdpeak字样,到淘宝一搜,就看到了,月销量91个,看来是个不错的 ...

运费也太高了吧,1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运费也太高了吧,18元

运费不算高啊,8元的快递费。

网友:
我用的是胜利 70c 没有转盘 。还凑合 对得起那价格。

网友(2015-09-11):
引用 楼主:
39元,最便宜的3 3/4自动量程万用表,据说跟fluke的15B用一样的牛屎芯。淘宝买的。 ...

楼主你能测一下电流档的精度吗? 现在只有9V电池的版本了

网友:
别的不说看板子做工,说明厂家是认真在做产品的

网友:
买了一个,当炮灰表用!9V电池版本的,怕不耐用,试试看吧

网友:
楼主你买的是小的万用表吗?

网友L:
我也买了个9V电池版本的,狗R的,7号电池版本停产了,不知道设计师怎么想的

网友M:
三位半表这样的结果难道不应该吗?
楼主不要只测电阻,用标准源看看电压、电流档,这样才能客观的评价。还有时间是把杀猪刀,3年5载之后,才显英雄本色。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买了个9V电池版本的,狗R的,7号电池版本停产了,不知道设计师怎么想的 ...

设计师不傻,像福禄克15B这样只用两节5号电池的,测不了发光二极管是正常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阻档接一个220VAC 试一下,看电表还是不是好的?

指针万用表会坏,数字的一般没问题,除非设计太差。
本人已多次实践了。

网友:
国产低端手动档万用表开关接触不良的太多了。之前论坛里好像优立德送过簧片,还说明是材料和电镀工艺的问题,改良之后就好了。
我用过优立德的几块UT58E、UT39A都在一年以上,没见过簧片触点接触问题的。现在用的UT61E三年了,接触电阻如初。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指针万用表会坏,数字的一般没问题,除非设计太差。
本人已多次实践了。 ...

说明你用的万用表都是贵·的。

网友:
毕业时从同学那里10块钱搞过来个最普通的DT9205,至今还在身边,现在表笔断了,也没电了,过两天搞过来电池应该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次用15B测AC220V,读数不对劲才发现忘换挡了,放在电阻档位上了,表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

放到电阻档会放鞭炮,不过不会坏,我有一次也是忘了转换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位半表这样的结果难道不应该吗?
楼主不要只测电阻,用标准源看看电压、电流档,这样才能客观的评价。还 ...

我买过35块钱的用了4年了照样好用,国产的廉价货不一定都是垃圾

网友:
看33楼的TB链接评价,  N个人 没用几天就 废了....这表也值得介绍??????

网友:
晶圆电阻?是MELF电阻吧?

网友:
经过大半年的使用,楼主的万用表现在如何,也想整个备用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说明你用的万用表都是贵·的。

非也,现在的确用的有些讲究了,不过以前用什么小厂的DT9203、9205也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你这个电阻都比表贵吧?

网友:
万用表还是要稳定可靠,用着用着出故障有可能出大事!

网友:
现在只对台式万用表感兴趣,手里面几个手持表都需要经常换电池。换的心烦了。

网友:
对用的仪器都没有要求,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FLUKE的贵是有道理的,没什么竞争对手啊。还有就是很多标准要符合,做的费用也多。

网友:
对于仪器仪表,长期稳定性是个大问题,过一年之后再看,如果还是这么准,哪才叫好仪表

网友:
数字万用表
个人推荐FLUKE系列

网友:
真是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功耗问题也很大,电池1年要多用几倍

下面是我测试的该表各个档位的耗电情况(使用fluke 17B电流档测试):
交流电压1651uA,
直流电压939uA,
电阻998uA,
通断940uA,
电容785uA,
频率737uA,
三极管929uA,
微安955uA,
毫安954uA,
10安957uA,
OFF=0uA
耗电和fluke 17B相当,除了安培档和电阻档比fluke略高外,其它档位均胜出

网友:
今天到货拆开,硬件版本升级到V2.1了,9V电池供电。
看电路用了一颗7530降压到3V,感觉很容易改装成7号电池供电

楼主(2018-03-22):
手贱又买了个牛屎芯表,买表竟然还送1100外币

网友:
1200外币!不要欺负我读书少!

网友:
有些国产的还是可以的,我就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不错,良心价格,看到LZ 图片有holdpeak字样,到淘宝一搜,就看到了,月销量91个,看来是个不错的 ...

我也买了一个试试,关键是体积较小,出差携带方便。
质量次点关系不大,用不了多少次。
平时就用FLUKE的就行。

网友(2018-05-05):
还是相信福禄克

网友:
用了十几年的fluke坏了,牛屎铲掉换了芯片,又复活了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基本功能都不错,只是长时间能不能稳定难说。

网友(2019-03-11):
这个表买了几个  不知道为什么 经常昨天电池还有的 过几天电池就不行了 怀疑他的自动关机

网友(2019-09-08):
引用 网友A:
楼主,论精度,几十块钱的表都和FLUKE几百块是差不多的。关键是转盘。能测时都很准,不能测的时 ...

不能测的时候会气死你,你说的是小量程小的刻度不准么

网友:
说到转盘接触不好,买了几年的日置4212有时候都接触不好,不要说手头的MY68 9205之流了,万用表福禄克11X 是起步,不要买比这个档次低的,我建议从福禄克 111 112 115 117 87V 17X  187 189中间选

网友:
工具 用着顺手 准确 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