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电力猫

楼主(2015-01-10):
有一项目要用到的,单面板

网友:
做的不错哈 ,原理 参数介绍一下哈

网友:
参数为何?

楼主:
9600 波特率,点对点(默认)
可支持直流、50Hz和60Hz电网环境
可支持星型、MESH、链型等网络拓扑结构
可支持主从式和分布式网络结构
可支持集中式和对等式通信方式
可支持动态和静态两种路由机制
可支持请求-响应、请求-应答、请求-无应答和事件通知多种数据通信服务
可支持点播、组播和广播命令传播方式
OFDM 调制

网友:
厉害啊这也会做

网友:
用什么载波?

网友:
同问,成本怎样?

网友:
我也来看看了  荣耀电力猫吗?

网友:
不错,自己家里用应该也很方便。

网友:
看起来不错,原理是什么?

网友:
直流是怎样子载波法?

网友:
这个通信稳定吗?

网友:
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东西,百度了一下反应过来的了。

网友:
这个方便呀,信号怎么样

网友:
在用TP的号称500M的电力猫,感觉还可以,楼主的可作高速的吗?谢谢

网友:
厉害啊,这个很用用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
干啥用,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是串口通信用的?

网友:
同问LZ,哪款载波芯片?载波频点?载波带宽?载波通信距离?

网友:
载波芯片是自己研发的还是使用其他厂家的?目前电力载波的国内大量使用在电力抄表上,效果勉强能用,可能在室内使用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做成这样了,可以出去卖钱了啊

网友:
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通信速度和可靠性如何,想了解一下
从器件上看,像是390KHz的中心频点,底板上的接口像是国网单相载波模块的,如果又是OFDM方式的话,应该是力合微的方案吧,在电力抄表上大量使用的。

网友:
真心不错,直接卖项目了.

网友:
楼主这是传说中的电力载波通信吗?

楼主:
测试数据截图

网友:
就是力合微的芯片

网友:
电力猫有什么用,我对这玩意的概率是,能够通过电力,实现无线网络传输,类似WIFI,但是不用穿墙走线,因为家里的墙壁里到处都藏的是电线。

楼主:
利用电源线做通信线的调制解调器

网友:
楼主,能走音视频信号吗

网友:
楼主的试验距离是多远?有没有跨变压器

网友(2015-03-04):
真心不错,有空弄个玩玩!

网友:
淘宝上开卖吧

网友:
LZ炫耀了半天,能讲下用什么方案??

网友:
借用电力线传输串口数据,可以传输网络数据吗?就像TP-LINK

网友:
好东西啊!有现成产品推荐吗?带485,抄表用的

网友:
好东西啊,年前买过TP的一对电力猫,200元多点

网友:
楼主这个是 plc 串口透传吧 成本多少 谁家的芯片方案呢

网友:
我灰常喜欢你的头象

网友(2018-05-16):
OFDM。。。力合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