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调试好的FPGA 读写DS18B20的代码,今天不行了 ??

楼主(2015-01-10):
原来调试好的FPGA 读写DS18B20的代码,今天不行了 ??
今天温度 有点高,和温度有关系吗,买到了山寨货 ??

网友:
先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先检查你的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吧……

我 电路 没加 R13,为何原来可以将数据读取上了,而且 我算了下,和实际温度还是 能对上的,而且温度 有变化?

网友:
FPGA我是门外汉, 帮顶一下求分享问题原因。

网友:
电压不是5V的嘛?      怎么是3.3V的
我一直都用5V的

网友:
通信距离? 要加上拉

网友:
把代码发出来看看哦。

网友:
是不是你原来的端口设成弱上拉?
R13应该加的。

网友:
你代码的延时在18B20的可接受边缘, 一旦工作环境改变,或者工作一段时间IC温升等等

都会失效

网友:
R13应该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