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罐最好用、最贵的田野井攻牙油,不是广告。

楼主(2015-01-10):
以下转载一位台湾机械高手的介绍:

這就是全世界最好用的攻牙油,日本原裝進口田野井(tanoi)攻牙油。也是最貴的攻牙油,比美國、德國及日本其他品牌足足貴了一倍多。

田野井一般人比較少聽過,但作模具的一定聽過。他的鑽頭比nachi貴三倍,耐用度比nachi的強上好幾倍,他的鉸刀比eiko還要貴上一點。但最重要的是,有錢還買不到,因為產量不大。日本人的好東西都是只供應國內市場的,在台灣要找日資公司幫忙才能拿到貨。

田野井(TANOI)其實什麼都有賣,鑽頭、絲攻、銑刀.........所有機械上用的到的全都有,但他的市場鎖定在最高階的模具市場上。以前在廣東,一般手掀模一出四或一出八的大約一個1000塊人民幣,這種模具廠只用的起日本NACHI的便宜貨。但相同的一出四或一出八的熱流道模具廠,窮一點的用EIKO(榮工舍)、GURRING(德國鈷領)、日本第一的鑽頭,好一點的模具廠都只用田野井的工具。因為熱流道模具是一般模具價格的30倍,當然要用好一點的工具。

我都是用純的,攻牙油一般人用量很少啦,沾一下能攻上十幾個孔。

过段时间上传其他机械高手的使用感受。

网友:
我是手动攻丝,用机油

网友:
听说食用油非常好用,各位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这种小屌丝都是随便弄点什么油就上了,反正手卷好控制力量,凑合用用

网友:
多少钱一桶!

楼主:
以前我们用导轨油,再加上钻头磨损严重,导致攻牙时有时会听到金属咬合的声音,此时一不小心就容易扭断丝锥。

网友:
呵呵,试试菜籽油,要纯的。非同一般的效果

楼主:
300多元一罐。

网友:
不得不承认我们很多基础产业是很差的

网友A:
秋风兄舍得花钱,显然是高大上啊,呵呵。
很久以前去供应商工厂看到用可乐瓶吊一瓶机油给钻床钻头打点滴,有没有回收不知道,反正就开机就滴,理论上效果很好,因为丝锥一直有机油流过。然后我自己手动攻丝一般都有WD-40喷到一个酒瓶盖子,喷满,然后攻一个丝浸泡下,效果比机油好很多。

网友:
小新家乡也有生产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秋风兄舍得花钱,显然是高大上啊,呵呵。
很久以前去供应商工厂看到用可乐瓶吊一瓶机油给钻床钻头打点滴, ...

只要控制好机油的流量,钻头切削的高温会蒸发掉一部分机油,就不用回收了。WD-40对金属有润滑、除锈、防锈的作用,就是假货很多。

网友:
10几年前在单位时,师傅用的是大豆油

网友B:
这么高级,我们就是用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级,我们就是用水。

做完再怎么吹气,里面还是有水分。除非烘干,不过成本就大了。

网友C:
为什么要放油?不懂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放油?不懂求教

丝锥在攻牙过程中,对金属工件进行切削、挤压、摩擦,攻牙油的目的是提供润滑、散热,减少丝锥扭断,也提高螺纹的表面质量。

网友:
日本的“矛盾大对决”里面有一个 号称永远不会被转透最强金属VS最强转头的 对决,那看的真过瘾

网友:
http://www.acfun.tv/v/ac1500302
补一个视频链接,是好几对决的合辑

网友(2018-06-15):
为何选来选去,油烟机下来的油最好用,只是不好闻

网友:
一看这个琦玉,就知道了,肯定是最好的,特别厉害,一拳KO!

网友:
我都是用汽车换机油后剩下来的。

网友:
现在才知道,原来公鸭也需要油

网友D:
攻牙用油是为了减小摩擦力,减小丝锥被扭断的可能性。不锈钢攻牙太费劲,用过好多油,换过很多丝锥,还是容易断。

网友:
我直接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攻牙用油是为了减小摩擦力,减小丝锥被扭断的可能性。不锈钢攻牙太费劲,用过好多油,换过很多丝锥,还是容 ...

不锈钢很黏,把底孔钻大一些,用适合不锈钢的高级攻牙油(比如楼主位的)。

网友:
我们用WD40,正品的很好用

网友:
以前经常断,后来把底孔大标准0.1攻丝很轻松也没断过。

网友:
花生油也不错。我爱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丝锥多少钱一把的?

比如m4、m6的丝锥,几块的、几十块的、上百的都试过,甚至专门买了伺服攻丝机,不锈钢还是容易断。当然了,贵的是比便宜的好,但是和价格严重不成比例,现在用小几十块的最经济。
对了,攻牙油用几十块一瓶的日本的。

网友:
田野井是好东西,针阀热流道本体上固定阀针套的那个螺纹,基本上不都是粗铣后再用它家的丝攻攻,油也是用它家的,否则问题多多。

网友F(2019-12-31):
我就用机油,但铝的铁的塑料的还好,不锈钢的不行,攻牙嘎嘎直响,我的YAMAWA断了好几个,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用机油,但铝的铁的塑料的还好,不锈钢的不行,攻牙嘎嘎直响,我的YAMAWA断了好几个,疼呀! ...

不锈钢有专用的攻牙油,国产和进口都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比如m4、m6的丝锥,几块的、几十块的、上百的都试过,甚至专门买了伺服攻丝机,不锈钢还是容易断。当然了 ...

304攻小牙不是这样攻的,底孔钻大一点,然后用含钴挤压丝攻,挤牙丝攻由于没有开槽,强度高几个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304攻小牙不是这样攻的,底孔钻大一点,然后用含钴挤压丝攻,挤牙丝攻由于没有开槽,强度高几个量级。 ...

304的还好一点点,201的真是要命。
挤压丝锥也试过,对孔径要求精度太高,孔径大了丝牙太浅、小了不好攻,对润滑油要求也太高。

网友:
哈哈,外行的我进来灌灌水,还以为牙油是保护牙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