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电脑的IP地址?(已解决,谢谢回帖的各位)

楼主(2015-01-10):
我的网络环境是:电信宽带,猫出来接一个MOTO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1.1,然后再级联一个TPLINK的路由器地址是192.168.2.1,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连接到TPLINK,现在从IP138得到的IP不对,usb-over-network客户端无法连接到我的电脑,有网友说将MOTO路由器的DMZ打开,设置为我的电脑的局域网IP地址,但是也有人说这样不安全,还有其它可靠安全的办法吗?

网友:
1、你是要外网访问电脑吗?
2、如果是的话,采用DNZ主机转发,或者是用花生壳

网友A:
现在非电信一般都不是外网IP了

网友:
你的程序连接哪个端口,就在路由器上映射此端口到你需要的内网IP。

DMZ其实就是映射所有端口并关闭防火墙(虽然此防火墙其实就是个摆设)

网友:
1、IP138获取到的ip一般是正确的。
2、CS架构的软件,需要有连接端口。所以你需要把相应的端口指到你的电脑上,例如使用3000tcp端口,你要在1.1上设置nat到2.1,然后2.1上再设置nat到你的电脑。
如果你不知道软件使用什么端口,1是可以启动软件后查看一下电脑在什么端口监听,另外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用dmz,先连上再说。

网友:
另外安全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有公网服务器,建立2个vpn账号,设置允许可以互相访问,2端的电脑都拨上这个vpn,然后就可以相当于内网了。

网友:
cmd 中ipconfig 命令

网友:
哦不好意思你是说公网出口地址,cmd tracert route

网友:
你要外网访问,需要nat或者外网ip。你联的路由器,电脑是内网ip,外网无法访问。

网友:
你这是要做NAT啊,要把你内网的电脑NAT出去,既然问题解决了,你也应该把你的解决方式整出来吧?

楼主:
请看4楼。

网友:
na过的网络,公网地址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非电信一般都不是外网IP了

现在电信的  获得的IP也是内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