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前来求助,关于XEP100

楼主(2015-01-10):
今天整了个XEP100的板子,简单些弄了个流水灯的程序,但是编译之后怎么也烧不进去,问下这个板子是不是直接用USB线连到电脑上, 选择full chip simulation 之后debug就好?之前没弄过,还是说必须要用BDM下进去?

楼主:
又是沉了的节奏,。。

网友A:
自己画的板子吗 ?

网友:
full chip simulation 是软件仿真 ,是不需要硬件的
根据你使用的仿真器选择硬件仿真模式  一般是tbdml

网友:
双核单片机啊, 用BDM 烧录

网友:
标题不格!

网友:
楼主买个bdm,卖家就给你一些文档,然后就烧录就8你去了,软件模拟的话意义不大但是可以排错误。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是自己做的啊?你集成的什么调试接口?开源的bdm吗。

网友:
楼主板子上面有网址 可以去厂家下载一个使用文档

网友:
full chip simulation调试不需要真是的目标硬件支持,程序实际上是在PC上模拟运行

网友B:
还有一批PE的板子上自带的BDM有问题。楼主要确认是否是有问题的那个。如果你用的官方的绿板。你选的是模拟软件仿真,是不会烧写到目标板上的。你要先确认板子是否自带仿真器。

网友:
新建工程选择multilink 那项。

网友:
板子不错,开源不,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的板子吗 ?

没,借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批PE的板子上自带的BDM有问题。楼主要确认是否是有问题的那个。如果你用的官方的绿板。你选的是模拟 ...

板子是官方的板子。。但是资料都下不到啊。

楼主:
现在是这种情况。驱动看情况应该装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种情况。驱动看情况应该装齐了。

你的是Opensource的BDM。选用TBDML的dll库应该就好了。你选的P&E的debug环境。

网友:
或是你的BDM驱动装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官方的板子。。但是资料都下不到啊。

板子是Axman的。你直接安装IDE自带的驱动试试。Axman是用的P&E micro的debug 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Axman的。你直接安装IDE自带的驱动试试。Axman是用的P&E micro的debug IP。 ...

试了下。。不好用啊,哥

楼主:
我选第二个,提示我MCU时钟 错误,TBDML的话,提示我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第二个,提示我MCU时钟 错误,TBDML的话,提示我找不到。。

Axman的硬件也是使用P&E的仿真器。你看下安装的驱动是否正确?
仿真时选择下面这一项:
BDM Multilink。
你安装完驱动后要在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在Jungo下有USB Multilink2.0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man的硬件也是使用P&E的仿真器。你看下安装的驱动是否正确?
仿真时选择下面这一项:
BDM Multilink。

这个还真没有,一共就这两东西,该怎么办?

网友B:
资料下载地址:
https://www.axman.com/content/demoax9s12
可以先用它提供的例程走仿真验证你的BDM是否安装正确或硬件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下载地址:
https://www.axman.com/content/demoax9s12
可以先用它提供的例程走仿真验证你的BDM是否安 ...

多谢!我去试试!太感谢了

网友:
fsl基本都是P&E的调试器和下载器,lz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下载地址:
https://www.axman.com/content/demoax9s12
可以先用它提供的例程走仿真验证你的BDM是否安 ...

现在是这个情况.这有是啥原因?我彻底疯了

网友:
可以用JLin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个情况.这有是啥原因?我彻底疯了

看下是否是MCU型号选错了。
或者检查MCU是否上电?
供电要与板子的Pow_Sel跳线一致。
我有只能帮到这了。
BDM使用的是OSBDM。P&E的驱动应该也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你好
由于论坛暂时没有16bit MCU的技术支持工程师,所以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提交服务请求(service request)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外16bit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