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做的板子能不能通过ROHS认证呢

楼主(2015-01-10):
如题:

我打样一直都是在JLC打的,也做过小批量,感觉还行(普通板子),现在客户说要拿样品去做ROHS认证,要求用的器件都要能过ROHS,想问一下,JLC做的板子能不能通过ROHS认证呢?

ROHS: 是 欧盟那边的一个环保标准,规定 电机电子产品中的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的含量!!具体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以前只知道是一个环保标准!

ROHS认证:就是把产品拿到实验室去测量器件的铅、汞、镉、六价铬。。。的含量,以判断通不通过ROHS!

1.在JLC下单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选 :无铅喷锡    是不是说选了这个,板子的铅含量是合标的呢?

2.那位仁兄在JLC做的板子 有拿去做ROHS认证的呢?

  小弟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希望大伙讨论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A:
无铅喷锡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铅喷锡应该可以

我也希望是~!!!

网友:
跟厂家说明使用无卤油墨

网友B:
板子的话你可以选择无铅的, 元器件要rohs报告的话需要跟代理商或者厂家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话你可以选择无铅的, 元器件要rohs报告的话需要跟代理商或者厂家要才行 ...

PCB选择无铅喷锡的,是不是可以通过ROHS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选择无铅喷锡的,是不是可以通过ROHS测试?

pcb目前没有认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目前没有认证的。

请问能否过得料ROSH认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目前没有认证的。

有没有了解到,有些用户在JLC做的 无铅喷锡的板子,拿去认证能过的呢?  或者说,你们本身有拿去检测通过否?

网友C:
我们这边没去做过认证,所以也不太清楚具体能不能过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边没去做过认证,所以也不太清楚具体能不能过认证。

这样好担心的呐!!!

网友:
都说了,要使用无卤油墨,不知道无卤百度,元件使用进口无铅的,锡都一样

网友:
这段时间手机上传不了照片,本来跟你看下无卤油墨无卤油墨区分最大的就是防焊层是浅绿色的,其他颜色不明显。在你的文件名后面跟上HF,HF表示无卤,低卤型,要跟厂家说明做无卤,如果没有无卤油墨直接换家就是了,不信你可以拿着普通板子去做检测,看看能不能通的过

网友:
最后再补充一下,全称    无卤素

网友D:
是否无卤素油墨,加无铅吹锡即可?油墨是丝印层的还是阻焊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否无卤素油墨,加无铅吹锡即可?油墨是丝印层的还是阻焊层的?

油墨是全部使用无卤素的,防焊层,文字。你只要说明要做无卤素的,厂商会使用的。加无铅锡就可以了

网友:
厂商在印刷时候,会把之前沾有有卤油墨洗的一干二净,无卤这块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沾一点普通有卤油墨那就是整批报废,

网友F: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做法是,因为JLC用的是建涛的板材,我们直接到建涛网站下载了它的证书。
把这证书给我们客户(他们自己做认证)。后来也过了。

我们用的是无铅工艺,PCB没检测出问题,倒是第一次的时候,可能我们产线工人不清楚,使用了含铅的烙铁头,被检出超标。

我们做的是电机,里面只有一小片PCB作为接口。 电子产品认证是不是能这样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做法是,因为JLC用的是建涛的板材,我们直接到建涛网站下载了它的证书。
把这 ...

兄弟,你的意思是,在JLC做的无铅工艺的PCB是通过ROHS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墨是全部使用无卤素的,防焊层,文字。你只要说明要做无卤素的,厂商会使用的。加无铅锡就可以了 ...

兄弟,谢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我现在是想在JLC做PCB,所在在这个版块发贴问JLC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用无卤素油墨

网友:
学习了,以后认证备用

网友G(2022-02-28):
引用 网友C:
pcb目前没有认证的。

我司刚好要做一大批出口产品用的板。
问一下袁生确认下,下单时选择无铅喷锡工艺时,丝印和阻焊是不是默认会采用无卤油墨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我现在是想在JLC做PCB,所在在这个版块发贴问JLC的,我不知道他们 ...

过来人建议你 别折腾,既然你都做到外贸的订单,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少交学费,建议你直接换一家制版厂,不是说JLC这家不行   而是这家的定位  好像不是你这么小众的
不听劝你可以试试   我也是交过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司刚好要做一大批出口产品用的板。
问一下袁生确认下,下单时选择无铅喷锡工艺时,丝印和阻焊是不是默 ...

兄弟,rohs不只是换油墨这么简单,有很多管理成本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