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要画通孔 ,焊盘设置成multi-layer多层就行吗

楼主(2015-01-10):
是在这个地方设置成多层就行吗

网友A:
是的。看着中文好别扭啊,你不觉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看着中文好别扭啊,你不觉得吗?

是有点别扭,我是菜鸟,教程上全是英文版的 ,有一些功能都不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别扭,我是菜鸟,教程上全是英文版的 ,有一些功能都不好找

那就改回英文版啊。。。在preference里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