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反转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用的两个半桥芯片IR2103来驱动MOS管,电路图和逻辑图在下边,图中BAT是20V左右,VCC是用7815稳压过来的。在停止转动时必须在短时间内定下来,然后我用反转来制动,瞬间电流很大,电源电压被拉低,7815输出不正常;如果在停转时将HIN和LIN都输入低的话也可以很快制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会不会损伤MOS,当然这个方法也会使7815输出不正常。想问问大家如何快速制动而且不出现上述的情况?还有就是为什么HIN和LIN都为低电机也会很快停转??还有2103如何实现低功耗?问题比较多,先谢谢了

网友:
电机空转你就认为是个发电机吧,如果你不输入能量,如果你把电机线圈短路,就等于接了一个很大负载,所以制动很快,而你要是反转,这个负载其实更大,但是不一定好控制,而且要不能超过你电源的功率。
那些搞能量回收的,也是类似原理,电机在不输入能量的时候取出能量充电池。

网友A:
可能一个是反转制动一个是能耗制动,反转的话电流确实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一个是反转制动一个是能耗制动,反转的话电流确实很大

对于直流电机,直接短路即可;或者接升压电路给电池充电。对于交流电机,锁定定子电压就可以了——注意最大电流不得超过额定电流,直流电流很大的。对于步进电机,也是锁死定子电压。典型无刷电机说白了原理跟步进电机原理相似,也是直接锁死定子电压就行了。转子的动能都转化成热能了,损失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C:
你把HIN和LIN输入低电平时,IR2103驱动的两个上管是关闭的,两个下管是开通的。这个时候电机旋转产生的电势经过两个下管接到H桥的公共点上,也就是电机能耗制动。转子产生的电势转化为电流消耗在电机内部。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电源和电机没有关系。你的电机两端被接到了同一点上。这时候7815受干扰的话,绝对是你电源没有设计好。

我之前制作的直流有刷电机驱动,8V电池电压,12V 供电给IR2104,当时测试的情况是,正转反转97%占空比切换完全没有问题。当时电机的功率为25W。电池为镍镉电池。可以参考下。
如果电机功率较大,可以在电机两端接一个小电容,再接到电机外壳上面。

还有,如果会炸坏IGBT/MOSFET的话,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
1.IGBT或者并联的二极管过流。这个指标一定要注意;
2.IGBT Uce也就是MOSFET的 Uds不要过压。也就是一般说的管子耐压。有些时候接电机这种电感较大的负载时,当电流变化较快时,电机两端会产生较大的感应电势,可能会损坏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HIN和LIN输入低电平时,IR2103驱动的两个上管是关闭的,两个下管是开通的。这个时候电机旋转产生的电势 ...

7815相关电路在下边,为了控制功耗用三极管控制的,带开关的S1142输出的5V供单片机等,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直流电机,直接短路即可;或者接升压电路给电池充电。对于交流电机,锁定定子电压就可以了——注意最 ...

怎么升压给电池充电?

网友:
把电机两端子都接地省事,反转搞不好反而伤害整个系统.没见过利用制动那点时间给电池充电的方案.

网友D:
7805电源好好处理一下。电容之类的加点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05电源好好处理一下。电容之类的加点儿试试

电容标错了,uf不是pf

网友E:
反接制动,电源受不了。
非要用反接制动时,需要延时足够长,再反接,冲击电流会小很多。
用能耗(短路)制动,也要在转动信号撤销后延时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间隔,再短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接制动,电源受不了。
非要用反接制动时,需要延时足够长,再反接,冲击电流会小很多。
用能耗(短路)制 ...

好,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接制动,电源受不了。
非要用反接制动时,需要延时足够长,再反接,冲击电流会小很多。
用能耗(短路)制 ...

短路方式只要用高电流NMOS管就够了。对无刷电机,需要使用高耐压的MOS管恒定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