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型的函数信号发生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5-01-11):
只知道有个AD9850是一个函数信号发生芯片,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产生正弦波的数字型芯片呢?还有就是如果要把这个信号放大后进行连接一个总电感量为25mH 的电感线圈,该选用那种功放呢?

网友:
频率不高的话,可以考虑ARM带DAC,
如果只是正弦波的话,对步长没有要求,可以参考老式的函数发生器,纯模拟,后期加了些PLL一类。

网友:
25mH肯定频率最多几kHz就用单片机DAC,后面放大用TDA2030

网友A:
MAX038,就是略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038,就是略贵了点。

MAX038已经停产了

网友B:
产生频率幅度多大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频率幅度多大的正弦波?

产生的峰值电压是9V,带动的负载是磁场线圈,用了九个150mH的磁场线圈并联,用电感表测的并联后的电感是25mH,还要能进行调节磁场强度,不知道改变峰谷电压是否可以改变磁场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频率幅度多大的正弦波?

产生正弦波的频率范围是1hz到50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生正弦波的频率范围是1hz到50hz。

频率这么低果断用MCU+DA+Filter搞定,不谢,别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