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生产线的 现场变频柜

楼主(2015-01-11):
施耐德的现场总线IO,变频器。 合资汽车生产线用

网友:
图一直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有啥特别啊?

网友:
亮点在哪?

网友:
电装还算正规,快装好了吧

网友A:
话说施耐德的东西一直不敢恭维

网友:
施耐德的变频器超级难用,说明书看得我云里雾里的。

网友:
这个柜子做的不错,施耐德供低压方面还是不错的。变频器好象不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B(2015-06-06):
引用 网友A:
话说施耐德的东西一直不敢恭维

施耐德低压还是可以的,
但是变频PLC这些,感觉就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低压还是可以的,
但是变频PLC这些,感觉就算了吧。

低压也不行,接触器继电器端子跟其他国际品牌没法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压也不行,接触器继电器端子跟其他国际品牌没法比

施耐德的接触器没那么差吧,我这边有些客户都是指定施耐德,并且是C型的。如果是那个绿色的,肯定是不给力的。
那你觉得哪个低压的牌子比较给力啊?
我公司目前,低压用常熟富士,变频器安川,PLC触摸屏传感器等用欧姆龙,端子基本魏德米勒或者台湾的马可,我司电流大,需要用端子台,魏德米勒的端子台,贵到没天理。

网友C:
施耐德的接触器连西门子的屁都追不上,被坑过得人含泪飘过。

网友:
现在明白一个道理,低压电器在没有用黑科技的情况下,壳架越大越抗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施耐德的接触器没那么差吧,我这边有些客户都是指定施耐德,并且是C型的。如果是那个绿色的,肯定是不给 ...

低压还是西门子,ABB,富士的质量也不错,PLC的话我不习惯日系的编程方式,还是比较喜欢西门子的可以做子程序用着很爽,端子的话魏德米勒是世界第二品牌但是我感觉他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工人经常发现柜子里用的小电流端子经常是第一次接线居然就坏了,螺丝被拧坏了,端子的话菲尼克斯的应该是最好的了,电路板用和柜子里用的都很好,不过魏德米勒的中间继电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施耐德的接触器连西门子的屁都追不上,被坑过得人含泪飘过。

我对西门子的东西特别不感冒,之前工地有个西门子的漏电保护开关,2P的,居然都能坏掉。
ABB没用过,不敢发表任何声明。
一直对施耐德的低压印象很好,,,哈哈哈!!!!!
虽然我用富士。早上刚把富士低压的部长叫来公司骂了一顿。。。。。。。。
接触器没事在那边异响。火都火死了。

网友:
plc 变频器首选三菱;
公司有个装了30多台三菱变频器的输送带电柜,连续用了8年还没见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