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3,Keil4,Keil5版本不同,造成编译文件不一样,求解

楼主(2015-01-11):
同样程序,使用Keil4 For C51,或者Keil5 For C51编译,都没问题,使用Keil3 For C51编译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特别问题。后来比较生成的Hex文件,发现keil4,keil5生成的Hex文件是一样大小,而是使用keil3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就变小了,所以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各大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要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编译后文件大小信息如图1,图2.图1为Keil4或keil5版本,图2为Keil3且是中文版本,图3为工程项目设置 图4为使用第三方软件比较出不同版本编译后的*.m51文件差异地方,仅列举某处不同,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网友:
优化等级之类的吧,版本不同,差不多等于另外的编译器了,哈哈

网友:
编译的文件不同可以理解,居然有一次用mdk4.7的工程copy到另一台装了4.12的电脑上编译的文件居然运行不了

网友A:
差别不大,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可以忽略

差别大呢,HEX文件好多地方都不一样的,烧录到实验板上,整体功能没差别,但是时不时在某些功能方面出现差异,根本达不到要求。附上HEX文件的差异。红色的都是不同的呀,多得恐怖吧

网友B:
主要是编译器区别。如果编译出来的东西完全一样,那么编译器升级版本号还有啥意义……

网友:
优化变了吧

网友:
编译器升级,优化可能改动比较大

网友C:
优化等级改成一样,试试差异会不会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化等级改成一样,试试差异会不会变少

差异变小,但是还是影响正常的程序效果。有什么改造办法。

网友:
可能你的程序不够规范

网友:
好主题,继续!

网友D:
楼主这问题我遇到过了的,但原因不明白,猜测没用,要实际作试验找到原因就好了,别忘了公布具体原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编译器区别。如果编译出来的东西完全一样,那么编译器升级版本号还有啥意义…… ...

同意楼上观点。编译器不一样,肯定是有所区别!

网友:
所以楼主是想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让大家帮忙找到真相??

网友:
编译器版本不一样,新的编译器肯定会优化或者改变一些东西。

网友:
最好不要跨版本使用,有一定风险。

网友:
en 目前用的uv4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看来以后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8成是楼主的代码不严谨造成功能有区别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告诫在同一条阵线上CODE的战友,没事还是使用官方英文原版的,我这问题就是使用破解中文版造成的。找到一个KEIL 3英文版的,编译测试,完全正常,浪费我一天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问题我遇到过了的,但原因不明白,猜测没用,要实际作试验找到原因就好了,别忘了公布具体原因呀{:sa ...

原因找到了,使用Keil 3 中文版本造成。 根本原因是英文版汉化或破解成中文版时候,有些东西没处理好,导致会出问题。建议搞技术开发的,一定要使用官方原版的。不要贪中文版好记忆。

网友:
c51.exe,A51.exe的版本是否一样?

网友:
开发工具即使用盗版也应首选注册码注册,啥中文版,破解版都或多或少修改了一些文件,没人能预知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2015-04-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公司程序开发用的是MDK3.23a,好几年了都在这个平台上开发。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不支持jlink的SWD模式,换了MDK3.80a,这个版本网友说比较稳定,兼容jlink仿真器没有问题了,
但同样的程序在3.80a编译后,下载后程序根本不运行。另外也试了MDK4.12版本,编译后下载程序不运行。

网友:
经同事提醒,编译器中options for target中的 IROM和IRAM的地址和低版本设置是相同,高版本的编译后程序依然不正常。

网友(2015-05-03):
尼玛,破解的竟然会出问题。

网友(2020-11-20):
keil4编译得到:
Program Size: data=96.5 xdata=0 code=4762

keil5编译得到:
Program Size: data=96.5 xdata=0 code=5078

得到的HEX变大了,
Options的设置校对了,基本一样,不知道还要怎么设置?

网友:
把keil4的 C51.EXE 文件拷贝到 keil5下替换,
编译得到一样的HEX文件了。

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