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破解速锐汽车的CAN协议并用STM32自制终端

楼主(2015-01-11):
目标是要在比亚迪速锐这款车上面增加一个通过CAN协议与车进行通信的终端,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比亚迪车身的CAN协议,我买了一个采集卡,想要读取存储然后尝试猜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有么有做过汽车CAN协议破解的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很难吧,现在很多都加密传输

网友B:
你都成功了,他怎么赚钱?

网友C:
涉及安全的要慎重

网友D:
楼主想干什么啊?车上也敢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难吧,现在很多都加密传输

初步分析了一下,没有加密。可重复性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成功了,他怎么赚钱?

那市面上卖的那种娱乐终端,他们是怎么拿到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干什么啊?车上也敢这样干?

车上为什么不行?有什么问题,请指点

网友E:
拿个CAN分析仪就可以直接接到OBDII接口上去读取总线上的数据包,除了现在公开的一些公用参数可以解析,或者是已经被破解的参数,余下的都是主机厂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愿意拿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个CAN分析仪就可以直接接到OBDII接口上去读取总线上的数据包,除了现在公开的一些公用参数可以解析,或者 ...

现在公开的那些油量,速度信息什么的可以去哪里找?是不是同一个厂商的几乎通用?

网友:
有原厂仪就好解。或者找个通用解码器吧,没有登录口令那些解不难的,除非配钥匙那些才要口令。访问发动机获取温度等等这些是没有口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公开的那些油量,速度信息什么的可以去哪里找?是不是同一个厂商的几乎通用? ...

自己到网上去翻,很零碎的有一些。还有就是淘宝买山寨版的OBDII设备,一定要是山寨版的,进行软件破解分析,也能获得不少参数。

网友:
不加密的,但是就是不告诉你是什么

网友F:
楼主好好分析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一般都不加密,CAN数据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楼主准备好折腾一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好分析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一般都不加密,CAN数据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楼主准备好折腾一年么 ...

破解这东西一半得靠猜

网友:
有专门破解的公司,楼主收收数据就好,千万不要乱发数据,很危险,在没有搞懂协议的情况下。

网友:
用带协议分析功能的示波器来采集数据,再自己分析

网友:
有破解协议的公司,收费都是百万起步的。不过,汽车的协议每家都不一样。某些涉及安全的信息是有密钥的。车厂的协议都比较封闭,一般只向供应商提供涉及到其产品的部分通讯矩阵。

网友:
不用破解,主要是明文你也看不懂那些参数都是神马意思而已。

网友:
自己破解的话,挺费时的,因为CAN的数据帧太多了,要归类要分析。

网友G:
直接找相关公司买一个协议盒。它提供自己的接口给你。但是它和汽车的通信你是不知道的。

网友:
比亚迪速锐这款车

网友H:
搞汽车电子的有专门的工具破解,听说很简单。我一个同学就是搞这个的。他说一看什么车差不多能知道他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好分析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一般都不加密,CAN数据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楼主准备好折腾一年么 ...

不想浪费这么多时间在这个无聊的事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找相关公司买一个协议盒。它提供自己的接口给你。但是它和汽车的通信你是不知道的。 ...

比亚迪速锐有协议盒吗?是不是在淘宝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亚迪速锐有协议盒吗?是不是在淘宝找?

“欣朴软件”,你百度下这个,然后问他们看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汽车电子的有专门的工具破解,听说很简单。我一个同学就是搞这个的。他说一看什么车差不多能知道他的协议 ...

能发介绍或者帮忙说一下,能搞定协议的话可以支付劳务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发介绍或者帮忙说一下,能搞定协议的话可以支付劳务费。

你的要求是不是破解速锐的CAN协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欣朴软件”,你百度下这个,然后问他们看有不。

我联系了他们,他们说没有这款车的。很感谢你提供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要求是不是破解速锐的CAN协议就行

是的,只需要破解全部的CAN协议就可以了,我这里可以提供车和CAN采集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只需要破解全部的CAN协议就可以了,我这里可以提供车和CAN采集卡。 ...

联系我QQ:373951890 细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联系我QQ:373951890 细聊

好的

网友:
这个要车厂提供对应的数据库,建议你私底下找车厂或他们供应商的工程师。

网友:
找车厂某个零部件的供应商 数据其实也很好破解 ,拿到数据意思也不大 你乱发也没问题 因为还存在相互应答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欣朴软件”,你百度下这个,然后问他们看有不。

同行啊  欣朴是我们的供应商~~

网友J:
一般的车都有3条can总线
别的车不了解,,标致雪铁龙的总线我知道一点:
第1条是最高等级的,速度是500k,传输ecu、esp之类的数据,速度快,安全等级高,这个总线是绝对不能碰的
第2条是级别相对较低,速度也是500k,传输门窗控制、车灯、大灯随动转向之类的数据
第3条是娱乐系统总线,速度125,k这个总线即使短路也不会影响车子使用,但这个总线和前面2条总线间有个BSI,负责隔离几条总线,同时传递数据,从娱乐总线上也能读到部分行车数据,比如车速,转速,油温、油耗、大灯、门窗、档位、方向盘角度、电瓶电压等,这个我试过,我车身的这些数据基本都被解析出来了,就是用stm32转232做的。
或者用OBD接口,但这个接口要慎用,我曾经买过一个蓝牙obd,擦上去后车子显示屏就报发动机故障、变速箱故障,换挡顿挫,后来去4s店消故障才解决问题

你拆下你的cd机器看看,后面应该有can总线,接上can转换器,正确的话,应该会不停的收到数据
你还得弄一个can分析软件,这个很关键,否则即使脑袋挤破,也解析不出什么协议来

网友:
要完全破解比较难,因为要全部触发,不断的改变数据跟踪。
光是车转速、油耗一些通用的应该还是相对容易。

网友:
接收到can数据很容易。随便一个can盒子就可以。但是没有应用层的矩阵是没用的。

网友:
好像各个厂家的CAN协议都不公开,而且破解不太容易,考虑到安全问题,一定要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行啊  欣朴是我们的供应商~~

兄弟做车机的?

网友K:
这个好像是你想要的东西
http://freematics.com/
记得做好之后分享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像是你想要的东西
http://freematics.com/
记得做好之后分享心得

开源的,忘记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车都有3条can总线
别的车不了解,,标致雪铁龙的总线我知道一点:
第1条是最高等级的,速度是500k, ...

能把你的代码共享吗?我的是雪铁龙世嘉,想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车都有3条can总线
别的车不了解,,标致雪铁龙的总线我知道一点:
第1条是最高等级的,速度是500k, ...

采集来的数据 根据ID号  进行分类
一般来说 ID号小的是比较重要的数据
这个跟电梯的CAN数据类似
我最近就在破电梯的通讯数据,不过电梯的比较容易点,没加密,很容易发现规律

网友:
都是高级的东西,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车都有3条can总线
别的车不了解,,标致雪铁龙的总线我知道一点:
第1条是最高等级的,速度是500k, ...

能推荐个好用的can分析软件吗

网友L:
先要明确想知道哪类信息,OBD类和基本参数类很容易分析,有些则很难分析比如钥匙认证神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像是你想要的东西
http://freematics.com/
记得做好之后分享心得

好的,顺便给你的头像10086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要明确想知道哪类信息,OBD类和基本参数类很容易分析,有些则很难分析比如钥匙认证神马的, ...

速度,油耗,转角这些信息,最好能控制灯亮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联系了他们,他们说没有这款车的。很感谢你提供的信息。

有这款车的,但原车升级后加密了

网友M:
做车机好吧,俺做协议盒的,

网友:
主机不要断开,断开,熄火后就不能打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车机好吧,俺做协议盒的,

有比亚迪速锐的协议盒吗?求购一个

网友L:
引用 楼主:
速度,油耗,转角这些信息,最好能控制灯亮之类的。

控制灯??? 低端车的灯根本就完全是机械开关,怎么控制???   转速,车速神马的用OBD口最简单通用,几十块钱买个某宝垃圾半小时就搞定,不用OBD也简单,通过启动和停机,装ECU和不装ECU等不同情况下毒数据和发数据操作一下就能判断出哪个ID是钻速哪个是车速,造一点数发送就知道公式,去年搞过一次,把仪表盘上转速车速水温各种状态灯搞明白自己控制了。 油耗对低端车不一定能在通信口读到,有些没有油耗显示,有些是ECU专门有根线叫油耗脉冲输出。。。有些外挂的根本是通过间接方式估算油耗的比如车速VS喷油脉宽VS转速。。。
你这车是个低档车吧,大胆推测灯不用看了全是机械开关,转速车速分分钟搞定,不管哪种方式。油耗最好先查ECU型号定义和整车线路图确定原车是哪种方式再做打算。

网友:
最简单是自己用STM32做个USB<==>CAN&K线  能收发帧,带时间戳带EXCEL保存,界面可ID列表刷新,ID过滤等,20文搞定。 能脚本公式曲线显示就更妙了,例如现场随手修改脚本将DAT[2]&0x0F+ DAT[3]*256  绘图,非必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车都有3条can总线
别的车不了解,,标致雪铁龙的总线我知道一点:
第1条是最高等级的,速度是500k, ...

记得貌似一般故障通过若干个无故障循环可以消除,即正常的插钥匙打火启动 跑路 熄火拔钥匙一个循环   还有故障自己卸电池断电一阵也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控制灯??? 低端车的灯根本就完全是机械开关,怎么控制???   转速,车速神马的用OBD口最简单通用, ...

如果想要控制方向盘转动和前进后退呢?能不能直接采集动力CAN的数据。这个车支持通过CAN控制转向和前进后退,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入动力CAN进行采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想要控制方向盘转动和前进后退呢?能不能直接采集动力CAN的数据。这个车支持通过CAN控制转向和前进后 ...

...能自动转向前后挂档?我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遥控汽车。  那估计这种通信是BYD自己私有加密的要慢慢破解,不可能简单明码让你乱搞,要死人的。

网友L:
http://auto.sina.com.cn/car/2012-08-21/18001019413_2.shtml   遥控器是RFID??? 从遥控器打主意呢

网友N:
接受容易,问题是里面数据的具体含义,这个要是靠猜的话那要累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自动转向前后挂档?我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遥控汽车。  那估计这种通信是BYD自己私有加密的要慢慢破解 ...

对比按遥控键前后数据有啥变化,然后一个一个慢慢猜吧,觉得有几个数据帧可能的时候就用can适配器发下看看有没有反应,没啥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auto.sina.com.cn/car/2012-08-21/18001019413_2.shtml   遥控器是RFID??? 从遥控器打主意呢 ...

遥控器不是RFID,但是遥控器控制车辆前进的时候,速度比怠速还要慢,且不能调整速度。但是左右转还是可以的。动力CAN才是王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接受容易,问题是里面数据的具体含义,这个要是靠猜的话那要累死人了

一堆16进制数,看的眼花缭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接受容易,问题是里面数据的具体含义,这个要是靠猜的话那要累死人了

我就是靠猜破解电梯通讯数据的,不过电梯的一般都是非加密的,只要猜出来ID号对应功能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不是RFID,但是遥控器控制车辆前进的时候,速度比怠速还要慢,且不能调整速度。但是左右转还是可以 ...

转向也在动力can吗?不太了解

网友O:
速锐这个级别的车的CAN总线上跑得数据应该是不多的,主要是底盘上的数据为主,车身的数据应该是状态提示类的为主,执行机构都还是直接BCM控制为主。

网友:
去买个X431回来,然后自己挂个旁路读一下他干了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速锐这个级别的车的CAN总线上跑得数据应该是不多的,主要是底盘上的数据为主,车身的数据应该是状态提示类 ...

这个是网关结构图。能看出来是BCM主控的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网关结构图。能看出来是BCM主控的吗?

遥控是由谁接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涉及安全的要慎重

赞成!

即使容易,也要慎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网关结构图。能看出来是BCM主控的吗?

按这个图看的话,BCM、组合开关、车门控制通信也都是走can的,要是破解了,发挥空间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遥控是由谁接收的

车内有个高频接收器用于接收遥控器的信号,现在高频接收器的CAN输出信号已经被我破解了,可以实现车的左右转和前后,但是,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比怠速都要慢,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内有个高频接收器用于接收遥控器的信号,现在高频接收器的CAN输出信号已经被我破解了,可以实现车的左 ...

数据直接被你复制控制,我擦,国产车果然是花哨功能一大堆,危险却大大的,看来是直接接收遥控器发明码,管中窥豹,怕怕。
理清整个框架才能确定到底能不能通过发数据控制速度。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仅仅通过总线实现。。。比如电子换挡机构机械结构设计限制死了只能换1档呢, 比如数据控制模式下ECU直接限速限油门了直接忽略脚踩油门信号,外加机构模拟人踩油门都不行。 总之不先摸清整个框架就提出一大堆要求是瞎扯,也许根本不能实现。 不过看你直接复制控制码,我估计BYD什么安全限制都没做。
额,你难道想玩高速遥控汽车,好危险的感觉,怕怕。。。

网友P:
楼主想搞暗杀?请楼主搜一下ISO15031,ISO15765

网友Q:
引用 楼主:
车内有个高频接收器用于接收遥控器的信号,现在高频接收器的CAN输出信号已经被我破解了,可以实现车的左 ...

那速度快的意义呢,当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速度快的意义呢,当心哦。

现在的速度基本就是刚刚会走路的小孩子的速度,我就是想哪怕做到怠速也行啊。

网友R:
应该都有加密的方式吧,很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想搞暗杀?请楼主搜一下ISO15031,ISO15765

不太明白,难道是会在以后出现不可控的情况?请详细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应该都有加密的方式吧,很难哦

车身网络目前确定没有加密,车身动力还没有敢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身网络目前确定没有加密,车身动力还没有敢尝试。

我记得以前见过别人弄过IIC的加密芯片,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用到。要是能破解了的话,在不以牟利的前提下共享,确实很给力

网友S: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T:
引用 楼主:
车身网络目前确定没有加密,车身动力还没有敢尝试。

哈哈,看来跟电梯上一样没加密,只不过要靠猜确定不同ID数据代表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哈哈,看来跟电梯上一样没加密,只不过要靠猜确定不同ID数据代表的含义

是的呢,也不知道会不会一个ID 里面有多个含义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的呢,也不知道会不会一个ID 里面有多个含义

有,但是可以看数据内容,区别比较大,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这些模块都是BYD自主设计的协议,建议直接找到BYD内部的产品工程师掏钱买。报文解析的话,有的参数还需要运算的,猜起来难度巨大啊!

网友L:
楼主还是没理解。。。 方向盘已经能控制不考虑,前后能控制不考虑。  剩下速度了。  先不考虑档位问题,假设速度只受油门和内部逻辑控制   你现在根本不清楚到底如何控制速度的,也许根本就不能通过通信来控制速度(不包括厂家研发和测试的调试通信,除非偷偷找人买,否则你根本没机会抓调试通信数据)
main()
{
.........
{
........
接收通信数据();
IF( 非遥控的手动驾车状态  )
  油门= 油门传感器数据
ELSE
  油门= 1%
油门辅以其他参数控制喷油函数();
......
}

这样子的话你送哪门子的数据控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但是可以看数据内容,区别比较大,很容易看出来。

好的,我在继续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是没理解。。。 方向盘已经能控制不考虑,前后能控制不考虑。  剩下速度了。  先不考虑档位问题,假 ...

哦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多谢耐心讲解。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哦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多谢耐心讲解。

先确定能不能控制速度吧。  自己测试无果的话只能找BYD的人买消息。 不过看这样子,很可能直接能控制速度,   我怀疑这遥控器是不是都能简单仿造,给人制造个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确定能不能控制速度吧。  自己测试无果的话只能找BYD的人买消息。 不过看这样子,很可能直接能控制速度 ...

确定是可以控制速度的,因为我见到过某高校的无人驾驶汽车就是比亚迪的,里面没有任何机械装置,据他们的老师讲,全是通过CAN控制的。

楼主:
如果哪位仁兄手里有协议的话,我们可以私信好好聊聊,有酬劳啊

网友U:
当时做过一个网关骗过北汽的整车。你这是要整车控制器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当时做过一个网关骗过北汽的整车。你这是要整车控制器 啊?

楼主想遥控停车,估计是嫌默认遥控车速太慢了。

网友:
可不可以往仪表CAN上发CAN协议,看仪表上的显示信息变化呀,首先要将动力系统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当时做过一个网关骗过北汽的整车。你这是要整车控制器 啊?

你当时那个网关的话,可以控制汽车的动力部分吗?比如速度和刹车之类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你当时那个网关的话,可以控制汽车的动力部分吗?比如速度和刹车之类的。 ...

我当时没有整车的协议,但是有电机的协议,所以可以控制动力的哦!我骗整车是要让整车以为这个车辆是没有故障的,可以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当时没有整车的协议,但是有电机的协议,所以可以控制动力的哦!我骗整车是要让整车以为这个车辆是没有 ...

如果反向破解协议的话,那么你如果发出去,在总线上就会有两个ID相同但不同指令的信息帧,这样的话执行机构肯定会出现问题,但是你又不能把车本身的ECU拆掉,这个怎么处理?你所说的电机指的是汽车的发动机?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了,就算CAN数据明码通迅也没用,你根本不知道数据表达意思。可能有此地址是可能有解释!

网友:
破解是需要大把时间的,参考下还是挺好的。
can总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密钥可以很复杂的

网友:
找到了众的总线资料明锐和速腾的!对整车的总线模块介绍 没有协议的介绍!

网友(2016-01-20):
楼主 有人找你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935712

网友:
,这样找人也行呀

网友V(2016-05-05):
mark下 ,我这里也有项目 需要破解CAN协议,我只需要破解 大众汽车里的 后窗加热 ,还有待机、开背光灯这些CAN协议,谁会啊?有报酬

楼主:
引用 网友V:
mark下 ,我这里也有项目 需要破解CAN协议,我只需要破解 大众汽车里的 后窗加热 ,还有待机、开背光灯这些 ...

可以私聊,我是这个帖子的楼主,现在破解已经很熟练了。你可以加我企鹅:四六六四八零九八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公开的那些油量,速度信息什么的可以去哪里找?是不是同一个厂商的几乎通用? ...

有应用层协议的

网友(2016-06-07):
引用 网友V:
mark下 ,我这里也有项目 需要破解CAN协议,我只需要破解 大众汽车里的 后窗加热 ,还有待机、开背光灯这些 ...

这个我可以做,关键是你是一个人需求还是要出产品?是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mark下 ,我这里也有项目 需要破解CAN协议,我只需要破解 大众汽车里的 后窗加热 ,还有待机、开背光灯这些 ...

我们公司专业做汽车CAN协议的,要是有项目需求,欢迎洽谈,只涉及娱乐、门窗、发动机转速、油温等数据获取,一般不涉及主动控制汽车(控制的只做过控制雨刷项目)

网友(2017-09-27):
不错,挺有意思的

楼主(2019-07-31):
本人作为楼主,现对此帖结贴。
感谢楼上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试验,本人已经掌握了车辆CAN协议的破解方法和自动驾驶车辆的CAN控制方法。
现在已经可以对林肯MKZ,福特蒙迪欧,本田CRV等车型进行自动驾驶的线控改造,包括转向,油门,刹车,灯光,档位都可以通过CAN总线进行控制。如有论坛的朋友需要破解CAN协议或者对自动驾驶线控车辆底盘有兴趣,都可以联系我。
本人企鹅:四六六四八零九八零。如加好友不及时,可以邮件联系。

网友:
楼主选错平台了,比亚迪用秦pro这个车,作为样品,邀请搭档参与开发,包括传感器级别,类似苹果大联盟。网络上搜下

网友W:
另外比亚迪车窗 天窗 是Lin协议。灰常复杂,比如玻璃升降时,还要调取车身姿态等很多参数,

网友W:
目前,绝大多数汽车厂商的仅开放了车载人系统,而比亚迪的DiLink智能网联系统就“大方”的多,史无前例的开放了汽车几乎所有的传感器(总计341个)和66项控制权,提供给开发者进行研究。其中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就是最典型的应用。 据了解,比亚迪自动驾驶开放平台开放了制动系统、转向系统、驱动系统(这仅是汽车341个传感器和66项控制权中的一部分)、人机交互系统,配备了各种雷达、摄像头的接口,还将配备智能驾驶系统所需的供电能力。https://m.mydrivers.com/newsview/583489.html?ref=https%3A//cn.bing.com/

网友:
以后,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开发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W:
目前,绝大多数汽车厂商的仅开放了车载人系统,而比亚迪的DiLink智能网联系统就“大方”的多,史无前例的开 ...

比亚迪秦这个我知道。比亚迪已经开放了,也就没我们啥事了。我做这些的的时候,比亚迪还没有开放这个平台,而且,比亚迪的这个平台也不是你花一点钱就能直接买到的,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各有长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另外比亚迪车窗 天窗 是Lin协议。灰常复杂,比如玻璃升降时,还要调取车身姿态等很多参数, ...

調用車身姿態之類的參數,會讓電機控制很好寫,
畢竟天窗要做防夾偵測

网友(2023-07-01):
引用 楼主:
本人作为楼主,现对此帖结贴。
感谢楼上各位提出的宝贵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试验,本人已经掌握了车辆C ...

收割机上的can协议解析  有没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