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过孔大小以及keep out层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一个电路板上用了14mil/28mil,20mil/36mil,24mil/40mil的过孔,不知道能不能加工?
电路板的边框一定要画keep out线吗?
一根60mil粗的线紧挨着电路板边缘,能加工吗?
盼回复,打电话了,今天JLC休息,技术没上班,就来这里问下。

网友A:
可以,keepout跟机械一都行,不要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keepout跟机械一都行,不要混用

我是不想画keep out层的PCB边界线啊,因为我的电源线里板子紧挨着板子边界,一画keep边界线,整个板子“绿了”好多,看着不舒服。机械一是3D显示用的不能用于边界线。
我就想问PCB边界到底是什么确定的呢?PCB中黑色部分是不是可以确定板子外形呢?

网友:
keep out层,没得改。

网友:
钻孔是以0.05mm为一阶,比如0.3mm,0.35mm,0.4mm,...
板外形画keepout层或机械层都可以,两个只要选一个使用就可以了,不能同时都在板子上用(包括在板内开非金属化槽孔也是此规则)。
以所画的外形线中心为基准进行对板子切割成型或切割成槽孔。

新客户注意参考我司工艺制程要求http://www.sz-jlc.com/home/technology.jsp

网友:
没有特殊的,这几项板厂都能加工。

网友:
来学习下.  松翰单片机,小家电控制器,移动电源,免费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