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 数码管仿真显示

楼主(2015-01-11):
大一的时候没事在实验室弄的   只实现了加、减、乘、除功能  不喜勿喷哦~~

网友A:
那个软件里的例子里就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软件里的例子里就有吧

嗯  都有的

网友(2015-06-09):
还部分代码,你还是不用发了

楼主(2016-08-05):
之前的工程里缺少文件   这次补充上    仿真软件 太大了  我就不传了  是proteus 7.8就可以   版本随你   百度上搜索 安装  就可以  安装教程也一大堆

网友B:
与AVR32好像没什么关系。

网友C:
和573也没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573也没什么关系啊

有的   驱动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AVR32好像没什么关系。

嗯  版块发错了

网友:
573不是必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