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LpC1788,CRP2加密了怎么办

楼主(2015-01-11):
我自己好奇,把keil里面的LPC1788.s文件里的Crp_key 值改了,编译后下载到芯片里面,之后jlink就不能用了,据说可以用IAP还是ISP重新把芯片察除就行了,不知哪位大师知道怎么弄

楼主:
我用的是Crp2的密匙,

网友A:
flash magic 通过uart0擦除

网友B:
拉低ISP引脚后复位,进入厂家的bootload,用FlashMagic软件通过串口擦除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magic 通过uart0擦除

谢谢,我明天找个串口搞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低ISP引脚后复位,进入厂家的bootload,用FlashMagic软件通过串口擦除芯片即可! ...

十分感谢,明天找个串口看下

网友:
FlashMagic 工具就可以,上电前先短路P2[10]到地,才能用那个工具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