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做好防护措施,压铸机压碎人头!胆小莫入!(转载)

楼主(2015-01-11):
松岗9·16工伤事件。没有暂停设备就操作,机器突然工作而造成的事故。所以最好停机或者放几根钢棒来以防万一。

有可能是头伸进去之后,右手碰到开关,机器才工作的。有些厂家或者个人为了方便操作,把安全门检测开关人为接通或者短路。

或许是别人没有指导操作规章制度,建议从第四分钟开始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4ODEwMTY4.html

网友:
沙发!大型设备,机床这些都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走

网友:
加一个,胆小勿看

网友:
算了,还是不看了。

网友:
应该是瞬间就死了,颈骨断了,设备再厉害一点,直接切断都是可能的。

网友:
還是不看了

网友A:
开门应该会暂停,估计开关坏了,没有连锁。

网友:
忍不住看了。操作这种设备还是得安全第一。

网友:
有点吓人

网友:
三更半夜千万不要看!

前几天隔壁工厂锅炉爆炸,听说瞬间失踪了一个人.什么都没找到. 听说是水烧干了,然后又往里加水.

网友: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门应该会暂停,估计开关坏了,没有连锁。

那种工作场所粉尘很大,没有用优质开关或者接近开关真的很危险。

网友:
还是不看了吧,

网友:
,的确吓人。。太血腥了,开保护开关的那个估计吓个半死。。

网友:
楼主发了不少这样的帖子。
  操作这样的机械一定要万分小心,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办。
  这些机械的规章制度都是用鲜血证明的。

网友:
好可怕工作时要小心啊

网友:
第一:机器本身设计不符合规范,开门应该设计关断设备功能,第二,员工操作不规范

网友B:
我那天在调设备到位开关,突然转起来,吓死我了,还好反应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那天在调设备到位开关,突然转起来,吓死我了,还好反应快

哈哈,调设备的练就了敏捷的身手。。

网友:
不敢看。
機械的太危險了,見過衝床壓斷手的,太血腥了。

网友:
赶紧关了,不看了,留点美好

网友D:
好像是07年的时候,湖南湘钢航车操作员晚上熬夜打麻将,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操作失误,把一锅钢水酒地上了,地面上的工人瞬间就蒸发了,灰都没留下。,,,,

网友:
公司屏蔽视频,刚好看不到,想想都恐怖,暂时不看了

网友:
就这样,瞬间挂了,唉

网友:
真心不敢看呀,安全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网友:
这是瞬间脑袋就挤爆了, 机械的东西,确实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其实贵在持之以恒,但时间久了,人就容易麻痹大意,可惜生命只有一次

网友:
条条人命就这么走了,看录像中的设备,再看看 这样的厂房中还有监控,再综合想想,唉,赚那点钱真不容易呀!

网友:
真的怕怕,人在大型机械面前就是一个小果冻

网友:
刚开始想看看,但是等到4分钟的时候还是本能的把视频停了。不忍直视这种场面。

网友:
视频看不了

楼主:
我播放正常,应该是你浏览器的问题或者公司网络禁止播放。

网友:
有些工人就是大胆,违规操作,或者工作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唉,一条生命几秒钟就没了

网友:
心都快跳出来的感觉
我屮艸芔茻

网友:
太可怕了。

网友:
这个也太危险了

网友:
不敢看,走了

网友:
看了,心里难受啊

网友: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后面上有老下有小的哭泣。

网友:
只在电影里见过

网友E: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打印店买了个切纸机,需要两个开关两手操作才能启动切刀,打印店的让卖方改成单手操作才付的款

网友:
真心不敢看

网友:
    这比恐怖大片还恐怖,看完后悔了, 我以为我胆子很大的,还是被吓住了

网友:
安全第一,,,一瞬间就洗白了,,,
真可怕。

网友:
点了视频,看了下面的留言,算了。。。。。。还是不看了

网友:
还是不看了

网友:
!胆小没敢看!

网友:
公司把youku屏蔽了,还是不看了

网友:
看完心里真不是滋味

最后那背手看的真淡定

网友:
触目惊心!

网友:
不敢看!好怕怕啊!

网友:
先不看来,等那天胆大了,再看。

网友:
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回想了一下自己在工厂里面遇到的危险情况。
我这种搬个厚钢板都要在下面垫木方的人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就是被零件边角划出血。。。
除了刚入行的时候在设备上被电了以外其他都还好(那次电的不严重,但是差点掉下来了,2米高)。
嗯,果然怕死的人活得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07年的时候,湖南湘钢航车操作员晚上熬夜打麻将,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操作失误,把一锅钢水酒地上了,地 ...

这种事情,鞍钢,宝钢近几年都发生过。媒体没报道而已

网友:
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胆量看。年底了,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调设备的练就了敏捷的身手。。

你让他在这台设备里面试试。再敏捷,1秒钟死掉,也没用了

网友:
视频我看了3遍。虽然我做的和机械基本没关系。纯电子。但是看了这样的视频还是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安全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打印店买了个切纸机,需要两个开关两手操作才能启动切刀,打印店的让卖方改成单手操作才付 ...

或许打印店的人用过中兴手机,那样的话两手操作确实没法用啊。

网友:
犹豫半天,还是不看了

网友:
原来是这么回事。以后我做工业设备,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性,开关务必离操作员安全位置近一些,以防万一。而且设备必须手松立即停,想要工作,必须得一个人一直按着——全自动设备除外。

网友:
倒下这么长时间都没个人影出现

网友F:
对于楼主说的:所以最好停机或者放几根钢棒来以防万一

我要说的是,
有的时候,钢棒也没有用,我试验过,钢棒对于 强大的液压系统来说没有用,直接就压弯了。一点也阻挡不了。然后,也就是我试验过钢棒没有作用的这种机器。(我们是做机器的,我们的另一个分公司是使用机器的),另一个分公司的人维修机器 ,下面支了一根钢棒,然后拆液压胶管,失去液压的机器平台,直接压弯钢棒掉下来,把人压成肉饼(2013年的事)。然后发生这个事情后,我再也不进机器肚子下面配线路了,都是站在外面配线,费点事也能够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楼主说的:所以最好停机或者放几根钢棒来以防万一

我要说的是,

只放一根钢棒怎么行?是自己偷懒赔了性命?根据压力和受力面积的大小,例如大冲床,至少要在四个角放四根足够直径的锻造钢棒。要压弯它们也要时间的,人员就会争分夺秒的离开机器。现在有些机器有安装压力传感器,如果等检测到异物而移开,人体已经无救了。。。

网友:
太恐怖了……真是

网友:
看了视频,确实触目惊心,要吃一堑长一智才行,远离危险。

网友:
不敢看,怕留下阴影

网友:
到最后终于有人来了

网友:
生死瞬间。原单位压铸车间,一天夜班,铝水喷出,还好,一工人只是破了相。

网友:
生命是第一位的,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的了,但人有时就是容易麻痹大意

网友:
看了以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规则来源于无数次血淋淋事故上的

网友:
可能是干的时间长了,觉得是很熟练的流程了,人就容易麻痹大意。看完了,整个人都不好了。安全第一。

网友:
真是吓死人

网友:
真的要规范操作,命是自己的

网友:
大晚上的真不应该看这个视频
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可怜又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网友:
太恐怖了

网友:
希望这是假的。

网友:
我以前在沿海的时候,隔壁厂也发生过类似事件,还有一次我宿舍的厂门口被摩托撞了,看到他断气的,腿肚子都在抽筋,和他并肩走的都吓的不会说话了。

网友:
太可怕了~~~  安全第一啊 听说我们那原来一个冲压车间的老师傅们 没有一个手指头是全的 唉。

网友(2015-09-28):
侥幸惯了,也就顺理成章,伤亡者还得被骂成SB:“别人这样十几年都没出事,就他出事!”
你若事先提出,私企一律解雇,国企穿小鞋,进下岗候选名单。

网友:
到视频的最后终于有人来了

网友(2016-05-20):
安全第一,如果命都没有有再多钱再多爱好有什么用!

网友:
在国企,天天说安全,其实整天要工人违章操作的就是领导!出了事就往工人身上推,在现场一般人根本不敢拒绝施工,否则小鞋穿死你。

网友:
安全是时刻注意的大事。我公司去年已经两起安全事故了
虽然都不是大事,但也是教训满满,鲜血淋漓。

网友G(2016-10-24):
我之前做变频器的,同说公司之前有人螺丝刀不小心碰了一下电容两级,然后毁容了,一个手指头烧焦了,截肢.
电工也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做变频器的,同说公司之前有人螺丝刀不小心碰了一下电容两级,然后毁容了,一个手指头烧焦了,截肢.
电 ...

偷懒导致的,应该先用大电阻放电。非得带电操作,有专门的绝缘螺丝刀。

网友:
看过恐怖分子割日本人质人头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