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反复复位,请教大家排除方法

楼主(2015-01-11):
网上买网友的一板子,以前是uclinux没有这个问题,现在想裸奔,但是一搞了几天,发现一旦以太网网口链接,1788就不停的复位,在网上下载了别人的程序,也会出现反复重启。我应该怎么排查这个问题呢?这个是网上的原理图

网友A:
跑uclinux没问题,现在裸跑有问题。你在烧回以前的程序,如果有问题说明你硬件有问题了。要是没问题说明你程序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uclinux没问题,现在裸跑有问题。你在烧回以前的程序,如果有问题说明你硬件有问题了。要是没问题说明你 ...

用以前的uclinux是好的,但是下了我的,还有网上下载的1788的例子都会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以前的uclinux是好的,但是下了我的,还有网上下载的1788的例子都会复位

看你的原理图,你的以太网芯片复位脚是接在单片机上的,复位可能是这个脚引起以太网芯片反复复位了。你要价格指示灯到程序里,要是灯亮就是这个了,要是灯也一起复位,那你就要查找整个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原理图,你的以太网芯片复位脚是接在单片机上的,复位可能是这个脚引起以太网芯片反复复位了。你要 ...

谢谢,我回去在检查一下看看,谢谢,但是我看到的是lpc1788在不停的复位

楼主:
程序里面不写以太网的代码,或者不连以太网都不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原理图,你的以太网芯片复位脚是接在单片机上的,复位可能是这个脚引起以太网芯片反复复位了。你要 ...

今天晚上下载了以前的boot程序,网口显示ok,系统也不会出现复位,说明板子是好的,您有相应的程序吗?可不可给我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晚上下载了以前的boot程序,网口显示ok,系统也不会出现复位,说明板子是好的,您有相应的程序吗?可 ...

我没有。看来只能改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来只能改程序了。

还是谢谢你,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B:
既然硬件没问题,那你查看一下,复位信号是哪里给出去的,有可能是写到了boot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硬件没问题,那你查看一下,复位信号是哪里给出去的,有可能是写到了boot里面去 ...

复位信号不会导致1788复位

楼主:
今天调试了一下
        LPC_EMAC->MAC1    = EMAC_MAC1_RES_TX | EMAC_MAC1_RES_MCS_TX | EMAC_MAC1_RES_RX |
                                        EMAC_MAC1_RES_MCS_RX | EMAC_MAC1_SIM_RES | EMAC_MAC1_SOFT_RES;

        LPC_EMAC->Command = EMAC_CR_REG_RES | EMAC_CR_TX_RES | EMAC_CR_RX_RES | EMAC_CR_PASS_RUNT_FRM;

        /* A short delay after reset. */
        for (tout = 100; tout; tout--);

        /* Initialize MAC control registers. */
        LPC_EMAC->MAC1 = EMAC_MAC1_PASS_ALL;
最后一句执行不下去

楼主:
搞了好几天,终于大概查明原因了,是电源供电不够造成的,我用usb接口供电,经过二极管,1117输出,导致1788的供电电压在3v左右。在不接网线是,供电电压,勉强可以,接了网线导致电压更低。所以就不停的复位了

网友C(2015-08-29):
1117的供电电流还不够一个单片机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的供电电流还不够一个单片机用吗?

不是电流,是压降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流,是压降不够

在使用二极管压降的情况下,输入电压是4.3V,输出电压是3.3V,压降是1V. 难道1117在1V压降的情况下不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使用二极管压降的情况下,输入电压是4.3V,输出电压是3.3V,压降是1V. 难道1117在1V压降的情况下不能正 ...

压降不够,在电流大时会不稳定,以太网的PHY正常工作时,电流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降不够,在电流大时会不稳定,以太网的PHY正常工作时,电流还是很大的 ...

非常感谢回复!正好一个工程中用到了锂电池供电,看样子需要注意一下1117的供电问题。

网友C:
原理图是用candence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是用candence画的吗?

是的,orcad

网友D(2015-11-09):
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是电源问题,已经处理好了

网友:
看来电源设计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