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磁场线圈产生磁场强度的因素有哪些呢?

楼主(2015-01-12):
最近做个小项目,是控制磁场线圈产生磁场的,目前做的是通过程序来控制线性稳压芯片LM338的ADJ端的电阻,使LM338产生8个不同的电压,最大电压是24V,最小电压是5V.之后给L298供电,通过控制L298的正负极切换,产生一个近似正弦波的波形,其实是梯型波。负载是9个150mH的磁场线圈。现在是用电阻串到磁场线圈来控制磁场强度的,但是这样以来电阻上的损耗的功率很大。 现在设想一个方案,通过单片机的DA或是通过单片机控制DA芯片产生一个小的正弦波,之后用功率放大芯片进行放大,直接接负载。通过控制DA产生正弦波的幅度,来控制磁场强度。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不?如果可行,需要用到正负12v的电源,需要选用功率放大芯片。

网友A:
在线圈与地串0.1欧的检流电阻,用电阻上的电压作反馈,控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圈与地串0.1欧的检流电阻,用电阻上的电压作反馈,控制电流。

如何控制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控制电流呢?

电感中的电流是不能突变的,通过电压的占空比来控制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控制电流呢?

请参考正弦波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