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DMA方式发送串口数据写了个函数比较蛋疼,长度,指针...?

楼主(2015-01-12):
void USART1_Send(s8 *buf,u16 le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 &(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 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DMA_IT_TC,ENABLE);
        USART_DMACmd(USART1, USART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

虽然发送都可以成功,但比较蛋疼 有简洁点的方式不?????

网友:
默默的看了下我的
/*
* 函数名:USART1_DMA_Config
* 描述  :串口1的DMA 的初始化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在USART1_INIT()中被调用
*/
void USART1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开启DMA时钟

//配置串口1发送DMA
         DMA_DeInit(DMA1_Channel4);
        /*设置DMA源:内存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内存地址(要传输的变量的指针)*/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Txd1Buffer;         //发送的内存地址任意,请参考发送函数

        /*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0*/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发送的数据个数任意,请参考发送函数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单位 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模式:一次传输,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Priority_VeryHigh;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配置DMA1的4通道*/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4,DMA_IT_TC,ENABLE);   //配置DMA发送完成后产生中断
        DMA_Cmd (DMA1_Channel4,DISABLE);

//配置串口1接收DMA

        /*设置DMA源:内存地址&串口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SART1_DR_Base;

        /*内存地址(要传输的变量的指针)*/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Rcv1Buffer;         //接收缓存是固定不变的

        /*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传输大小DMA_BufferSize=BUFF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Rcv1_BUFFSIZE;          //必须这样设置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单位 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模式:一次传输,循环*/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优先级: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_Priority_VeryHigh;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配置DMA1的5通道*/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T_TC,DISABLE);   //DMA接收不产生中断
        DMA_Cmd (DMA1_Channel5,ENABLE);

}

网友:
/*
* 函数名:USART1_Send
* 描述  :串口1发送数据函数
* 输入  :要发送数据的首地址,发送数据的个数。发送数据的地址任意,并不用固定为Txd1Buffer
* 输出  : 无
* 举例         :Usart1_Send("Hello word!",11); Usart1_Send(Txd1Buffer,11);
*/

void USART1_Send(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size)
{

   DMA_Cmd (DMA1_Channel4,DISABLE);
   DMA1_Channel4->CMAR =  (u32)pbuffer;
   DMA1_Channel4->CNDTR = size;
   DMA_Cmd (DMA1_Channel4,ENABLE);                                        //使能DMA,开始发送
   Txd1_Flag=1;                                                                                //数据发送中
  // LED1(ON);                                                                                //灯亮
}

网友:
/*
* 函数名:USART1_SendOK_IQ
* 描述  :串口1发送数据完毕后,会调用的中断函数,将发送标志置0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调用         :此函数需在stm32f10x_it.c 的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中被调用
*/
void USART1_SendOK_IQ(void)
{
//判断是否为DMA发送完成中断
        if(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4)==SET)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4);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4);
                DMA_Cmd (DMA1_Channel4,DISABLE);
                Txd1_Flag = 0;                                                    //数据发送完毕
                //LED关闭
        //        LED1(OFF);

        }

}

网友:
楼上的代码写的不错 ,nice

网友:
先收藏了,有时间慢慢看,前端时间也是这个在纠结…………

网友:
先初始DMA通道和USARTr(包括DMA允许),要发送数据的时候,只要填上数据缓冲区地址和发送的数量就可以了。
没必要每天都去填这些参数。

另外,代码不要写的太长,看起来头痛的。
注释与代码最好左右分开。

代码与注释混在一起,让人难爱的,自己也难受。

网友:
果然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A:
你没有配置优先级,还是把优先级放在其他地方进行配置了,NV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配置优先级,还是把优先级放在其他地方进行配置了,NVIC

有单独NVIC函数  USART1_NVIC_Config()

/*
* 函数名:USART1_INIT
* 描述  :串口1初始化函数,包括引脚配置,串口配置,DMA配置及中断优先级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1_Config();
         USART1_DMA_Config();
         USART1_NVIC_Config();

         Rcv1Counter = 0;
         Rcv1_Flag = 0;
         Txd1_Flag = 0;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单独NVIC函数  USART1_NVIC_Config()

可否发个工程给我,我是调USART2,然后一直很奇怪,比如你打印“abc”,他只会打印“aa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否发个工程给我,我是调USART2,然后一直很奇怪,比如你打印“abc”,他只会打印“aaa” ...

配置错了吧,设置为指针递增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错了吧,设置为指针递增模式

有配置好啊,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
  DMA_InitStructure_TX.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SART1_TxBuffer;
  DMA_InitStructure_TX.DMA_BufferSize = len;           (这一个,你要配置为3)
然后单片机自动就发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发个工程给我,我是调USART2,然后一直很奇怪,比如你打印“abc”,他只会打印“aaa” ...

工程就免了,给你个完整的驱动吧。

网友(2015-04-17):
正在写UART+DMA 的Debug方式,谢谢帮忙!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里的源代码,里边有所有的USART的DMA不定长度收发代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3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