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过 EM235 的兄弟进来看下,这个 EM235 是原装正品么?

楼主(2015-01-12):
说明:图片是网上看到了,一看到这个图片我就惊呆了, EM235 居然用的是 ATMEL 的单片机?模拟量采集别说隔离了、连特木的保护都灭有就进AD芯片了 ...... 怎么看都不想西门子的风格呀?

网友:
我觉得是正品,山寨的会给你打磨芯片的

网友:
没拆过,看这个照片上面的做工还是不错的,不太像山寨的

网友:
山寨的不可能给你用镀金的插座

网友:
用的还是4层板

楼主:
对两点我比较疑惑:
1、用的是 ATMEL 的单片机 ????
2、模拟量未经任何隔离,保护也几乎看不到 ????

这咋也不是 西门子 的风格呀?如果说这个是正品,难道是国内的电工设计的?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啊   真材实料

网友:
1.是atmel又不是STC
2. 看到有保护

网友:
用的是pic。

网友:
看起来像原装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正品和我拆的那个看着一样,atmel的那个芯片查不到应该是定制芯片每个模块上都有

楼主:
版主啥意思?里面没看到 PIC 的芯片呀

网友:
据我拆过十几个S7-200经验,应该是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啥意思?里面没看到 PIC 的芯片呀

发错了。。。sorry,忽略之。。

网友:
西门子老产品很多都是atmel做的

网友:
我觉得像正品,再说了正品价格也很便宜。模拟量怎么隔离?隔离后如何保证精度?一般精度高些的都不隔离的

网友:
根本就是正品,象啥子嘛

网友:
我可以负责地说是正品,那个是ATMEL代工的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