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转232串口线

楼主(2015-01-12):
如题,公司串口用的比较多。之前买的帝特的usb-232经常出现不稳定现象,会莫名其妙的自动上传数据,上传数据会出错,驱动好像也会丢,用的波特率是512000和460800较多,但应该也不至于这么差,买了10根8根有问题,很不稳定。我拆了看了使用PL2303芯片方案的。阿莫这里的见多识广,求推荐,最好不要PL2303的,怕了都。先谢过了!

网友:
最好FT232吧,贵有贵的道理,折中可以用CH340。

网友:
FT232 CH340 都是很不错的啊

网友:
我用的帝特帝特的5010的串口头,一直很好

楼主:
我们买的基本是5002系列的,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买的这个还挺好用的,后面就出问题了

网友:
ft232还可以

网友:
FT232没话说,工业环境最好用它

楼主:
不知道FT232的驱动怎么样,之前用的PL2303的,可能是买的两次批次不同还是怎么的,换了下线,再换回去就死翘翘了,所以我觉得驱动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先找个FT232的看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工程上全都用UTek的USB转232线,FT232芯片。

网友:
FT232 还行  ch340 个人感觉不行

网友:
力特的。2.0的都行。前提是正品。

网友:
z-tek  力特的确实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力特ZE533A,USB2.0转RS232串口线,使用FT232芯片,公司买了很多,一直很稳定。

网友:
力特,好像是台湾的牌子。一直用的,不错

网友:
FT232的串口线

网友:
不考虑价格的话试试Moxa的

网友:
支持使用力特的,用好久了一直非常稳定

网友:
CP2102一直在用

楼主:
买了4种USB转232模块测试,其中3种是ch341的(某宝买的,这里就不发链接了),1种是帝特DT5011(FT232)
测试结果表面,在波特率512000的情况下读取数据到电脑,3种CH341方案的全部出现丢位,DT5011的测试正常,初步可以证明FT232比较稳定、可靠。
当然这和使用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这里是在相同环境下测试得出的结论。

网友:
用340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4种USB转232模块测试,其中3种是ch341的(某宝买的,这里就不发链接了),1种是帝特DT5011(FT232)
测 ...

512000的波特率为非标准波特率,所以不能这样比的。

网友:
宇泰的UT-880是ft232芯片的。

网友:
FT232最好,但是假货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000的波特率为非标准波特率,所以不能这样比的。

460800试过,也会丢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