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控制的buck电路电感参数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5-01-12):
最近在设计一个小电流的BUCK电路,主要是给整机待机使用,电压5V   电流<20ma就够用。如图是现在的设计参数,想通过100K左右的PWM方波调节,达到稳压作用,不知这种方案可行吗?  目前调试负载电流在几十毫安时通过改变占空比能够稳定的调节输出电压,但当负载较小时如几个MA的电流,改变占空比输出电压就飘的很厉害,希望搞电源的朋友能给指点指点,多谢了!

网友A:
这种电路没有负反馈,你设计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频率不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没有负反馈,你设计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频率不可变,

设计是用后面的采样电阻采到输出电压后反馈给MCU来控制占空比的,目前我是用开环调试的,发现负载电流比较小的时候很容易飘!

网友B:
开环带负载比较稳,但是不带载就不行了,需要闭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是用后面的采样电阻采到输出电压后反馈给MCU来控制占空比的,目前我是用开环调试的,发现负载电流比 ...

你一改变占空比,输出电压立马变,你采集的电压也变了,然后你根据你采集的电压来调整占空比,现在电压漂,是不是算法没弄好

网友C:
负载小,电压pid闭环就可以了,注意PWM的频率高低会影响开关损耗和电感参数选择
负载大可以把电流闭环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环带负载比较稳,但是不带载就不行了,需要闭环。

我是用开环调试的,固定给个3ma恒流负载,想通过手动调节给一个合适的占空比让电压恒定在5V左右。难道我必须要动态调节占空比?  如果PWM精度比较地的话固定占空比可能调不合适,但我目前设置的PWM精度为1/400,难道这样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改变占空比,输出电压立马变,你采集的电压也变了,然后你根据你采集的电压来调整占空比,现在电压漂 ...

还没闭环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小,电压pid闭环就可以了,注意PWM的频率高低会影响开关损耗和电感参数选择
负载大可以把电流闭环也加 ...

嗯嗯 ! 像我这种应用开关频率多少合适啊? 电感参数怎么计算呢? 整个电路最大的要求就是效率要高,设备是电池供电的,待机电流只有4-6ma左右,如果这个电源能做到80%的效率,那对于电池来说待机电流最大也就0.75ma 了。

网友:
得闭环才行吧

楼主:
各位大侠啊 像我这种输出只有几个mA的应用,效率做好了能到多少啊?

网友:
PI算法,我也正在做数控BUCK

网友D:
pW占空不变,如负载变化就会使输出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占空不变,如负载变化就会使输出电压变化

是的!  目前的问题是不清楚参数是不是最佳的,反正是能工作了,但效率很低。这种低电流的效率能做到多大啊?

网友(2015-06-13):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  电感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