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查询代码SVN信息,自动生成全局version

楼主(2015-01-12):
发一个小工具,当代码采用SVN管理的时候如果指定了SVN keyword Id属性, 可以用这个小工具快速查询并自动生成全局版本编号(即最后修改文件版本及日期)

Feature:
1. 可以指定查询根目录及查询过滤扩展名
2. 可以指定输出文件名
3. 可以使用简单字符串指定输出格式
4. 可以使用模版文件指定输出格式
5. 可以指定调试信息输出级别
6. 可以使用扩展的正则查询表达式

Requirement:
.Net Framework 4.5.1

帮助信息如下:
This utility is used to parse svn version id string like this:
  $Id:: comm_package.h 883 2014-12-09 04:13:54Z apra $

usage: ArdaGlobalVerGen [-options]

  options:
  -i inpath       , defines the INPUT search path.
  -o outflie      , defines the OUTPUT result header file.
  -s formatstring , defines the output string format.
                    using keyword $version$ $datetime$ for replacement.
  -f formatfile   , defines the output format templet file.
                    using keyword $version$ $datetime$ for replacement.
  -t tracelevel   , defines trace level of output infos, silence = 0.
  -e extstring    , defines file ext filter string. default:"c,h,cpp,cs,s,asm"
  -r regexstring  , defines regex string for match svn id string. Regex string
                    should include match group'file'/'version'/''datetime
  -h              , show this help.

  If no arguments, search current folder with default ext filter and generates
  VersionInfo.h in current folder. This file will define two micro named as
  GlobalVersion and GlobalDateTimeTag

Examples:
ArdaGlobalVerGen -i "D\:\Proj_xxx\src" -o "D\:\Proj_xxx\inc\ver.h"
ArdaGlobalVerGen -s " const unsigned char* verstr = "Ver: $version$";" -t 1

生成的代码示例如下:
//------------------------------------------------------------------------------
//  Copyright(C) Arda Technologies, 2007-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
//  Description: Global Version Informations
//  Author:      XXXX
//  DateTime:    2015/01/12 03:49:16
//------------------------------------------------------------------------------
//  This file is auto generated by ArdaGlobalVerGen utility.
//------------------------------------------------------------------------------
#ifndef __VERSIONINFO_H_
#define __VERSIONINFO_H_
#define GlobalVersion     931
#define GlobalDateTimeTag "2015/1/12 12:54:01"
#endif //__VERSIONINFO_H_

附件包含
1. 查询工具ArdaGlobalVerGen,
2. 两个脚本,分别采用格式字符串及文件模版定义输出格式
3. 一个文件模版

下载链接:

使用方法:
在编译前从前端自动调用此小工具生成版本信息,再启动编译。

网友:
感觉做电工的很少用SVN,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多项目都是一脚踢, 很少项目会多人联合开发的缘故.

网友A:
有效的版本管理无论是否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无论你或你的同伙有多么强都要去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不做版本管理导致项目流产的概率会大幅度增加

通过不同的SVN客户端也可以方面的看看项目进展情况,这是最近一个项目差不多10周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工作进展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A:
有效的版本管理无论是否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无论你或你的同伙有多么强都要去做,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不 ...

只已提交看工作量也不科学啊  应该看合并代码的管理员 看他怎么评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