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程序界面文字的修改

楼主(2015-01-12):
请教如何把“河北卢龙化肥有限公司”改成“河北衡水化肥有限公司”,这个东西第一次接触,请问具体的操作步骤怎么设置?我下面看看能不能把原来的程序包放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A:
貌似很简单吧

网友:
呵呵,为什么要改?

网友B:
都有源码还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源码还不会改?

之前编写程序的人走了,我们现在又需要给其他化肥厂用,所以就请教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简单吧

我是做硬件的,这个软件没有接触过,还来请兄台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编写程序的人走了,我们现在又需要给其他化肥厂用,所以就请教大家了 ...

貌似在字上点一下(也可能是双击一下,很久不用记不清楚了),然后你截图左下角的那个表格里面,有一项是text还是string来着,改一下,重新编译就行了

网友:
点击文字,按F11显示属性编辑器,找到Caption属性,改之

网友:
你是哪里的  卢龙是我老家

网友:
把开发环境搭起来 很好改 又不用你去具体编程

网友A:
把那个label(如果是它)的caption属性内容改一下就好了
电脑里把以前的delphi 与 bcb都卸了, 现在玩的是 c# 与 qt

网友:
点击后 修改caption

网友C:
为了改个文字,将全套源码发出来, 你这个程序员的老板,可以去跳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改个文字,将全套源码发出来, 你这个程序员的老板,可以去跳河了

顶这个,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哈哈  这个 楼主还是默默地删除原代码吧

网友:
我试试能不能给你修改

网友:
我装了开发环境,不过已经躺着了。明天如果没人改好,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
小心要吃官司的。

网友:
  楼主的老板看到了要气死,为了改一个显示,把源码贴上来了。。。
  我下个看看。

网友:
点击要修改文字,左边属性栏找到对应文字即可修改,改完重新编译。

网友:
关注一下,也许楼主自己就是老板吧!

网友:
下载resscope 资源修改器 直接改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label(如果是它)的caption属性内容改一下就好了
电脑里把以前的delphi 与 bcb都卸了, 现在玩的是  ...

C#最近也在学,是个好东西

网友:
有源码还有啥改不了的?常见的是改编译后的可执行文件,就是22楼这种方式

网友:
12楼已经给出了方法。 view--- Forms---选form3 然后点想要修改的汉字,在左边的caption里面直接修改。

网友:
运行总是有点问题,先是提示端口不对,把2个串口号改了下,后来又提示别的错误,写的不好对硬件要求太高,出错也该提示怎么修改硬件!

网友:
人家还要下位机配合,又不是单一个上位机就搞掂。

网友:
看了一下软件的说明,大家注意下面这段:1.2.1  无源雷达定位原理

    通常的雷达为有源雷达,有源雷达是靠先发射电磁波,然后再分析目标反射波的某种特征来对目标进行定位和测速的。但在雷达发射电磁波时,实际上也为敌方导弹提供了导航信号,这样有源雷达在现代战场上就很容易遭到攻击。另一方面空间充满了电磁场,当空间中有物体存在时,空间中的电磁场就会被改变。通过对这种改变量的测量来对目标进行定位的技术被称为无源雷达定位技术,因为这种技术只接收电磁波而不发射电磁波。

(一)、无源雷达的信号分离技术

    因为空间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电磁波,而有许多类别的电磁波对测量是无用的,因此必需将有用电磁波信号从无用电磁波的干扰中分离出来。
    在ZF系统中我们利用无源雷达的信号分离技术将测温探头所得到的温度信号依据传热的基本方式分离成:传导温度信号、对流温度信号、辐射温度信号,即:

        探头温度信号=传导温度信号+对流温度信号+辐射温度信号
                                               (式1-2-1)
    上式可理解为探头所测量的温度信号与三种传热方式分别传热的热量之和成正比。

(二)、有源目标的无源雷达定位技术

    通过对目标发出的电磁波的接收来对目标进行定位的技术被称为有源目标的无源雷达定位技术。
在ZF系统中我们运用这种技术来定位气化层。其原理如图1-2-2所示:

         图1-2-2   气化层位置测量原理示意图(略)

    气化层中的热量部分以传导的形式向空层热电偶及炉底热电偶传递。当气化层的温度发生变化时,空层热电偶及炉底热电偶所测得的传导温度信号将会发生变化,但两者发生变化的时刻会随气化层距两者的距离不同而有差值,显然通过这种差值就可以确定气化层的位置。

扯蛋吹牛的方案挺牛的,就像当初接触到某大型矿井救生舱生产厂家把氮气制冷说成航天冷媒技术一样。呵呵

另外说明,我搞DELPHI编程多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以上没有贬低楼主的意思,楼主可以换个图片就解决问题的

网友:
吐槽一下,这个程序写的完全就是不准备让后来人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