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5R液晶的CS1、RST引脚可直接接地吗?

楼主(2015-01-12):
初次使用ST7565R液晶驱动,几个问题,烦请知道坛友提点 一下:
使用串行模式时
1:只有一片液晶时,CS1、RST引脚可以直接接地吗?或应该接什么电路,还是必须用MCU控制
2:WR和RD应该接GND还是VCC?
3:使用串行时,串并选择的PS引脚是接GND还是VCC?
4:D0-D5不使用的引脚接GND和VCC?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说法不太一样,是否每个厂家的液晶定义不一样?
实在不行就在PCB上把可能的接法都留出来。

网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95 ... d/detail918906.html

这里  我 以前就是 参考这个玩的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LCD显示了吗?我现在弄的12864死活不显示

楼主:
还没呢,板子还没到。没搞过,慢慢来吧。
看了看电路,有点悲催,MCU 5V引脚直接接LCD的控制脚了,LCD好像是3.3V的,没转换。

不知道中间串个电阻什么的行不行呢?

网友:
1.建议接MCU控制

网友:
2.串行可以悬空的  3.串行PS接地   4.通过10K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