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透过fpga读取sram的问题

楼主(2015-01-12):
fpga控制外部adc采样,数据存到片外两片sram中(数据量很大)。当第一轮数据采样并存储完毕,将第一片sram的数据和地址总线切换到arm上进行处理。fpga接着进行第二轮采样并存储,同理再切换第二片sram的数据和地址总线到arm上。对于sram,fpga只写,arm只读。那么问题来了,fpga内部构建二选一mux切换两块sram的数据和地址线到arm,因为sram的数据总线为双向口,能否通过上述方式实现?如果用verilog改如何描述?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既然FPGA写,ARM读,那ARM读肯定能比FPGA写的快,不然你的缓冲区溢出。是这样吗?哪边快?

网友:
两个不同的通道,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一个乒乓结构

网友:
我在做相同的事情,还没有头绪。

网友:
完成后再告诉楼主哦 。

网友:
cpld就足以搞定

网友:
楼主的进展如何哦?

网友A:
做过类似的应用,前提是ARM消耗速度比ADC产出速度快,但ARM的处理不连续,而ADC采样要求连续且等间隔,在二者之间加入缓冲机制,由FPGA控制
可以用乒乓结构或FIFO结构来应对,两片RAM可以做乒乓,双口RAM适合做FIFO

网友:
arm用两个片选分别接两个sram,用两个fpga寄存器控制arm什么时候去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类似的应用,前提是ARM消耗速度比ADC产出速度快,但ARM的处理不连续,而ADC采样要求连续且等间隔,在二 ...

人家sram就是用来起fifo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