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怕了,继电器把电源干扰成这样,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12):
如题,电路使用5v继电器,电源就变这样了,单片机还好好的,怎么处理?

网友:
这样了是哪样了

楼主:
手机图片发不了

网友:
嗯,等图片。。。是使用示波器抓的图形吗?

网友:
整体都有人有这样的问题, 电源干扰处理是基本功啊.

网友:
使用三极管搭建一个模拟开关?我都是这么处理的,效果感觉还可以

网友:
滤波加大试试呢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图片呢,学习一下怎样处理这种干扰

网友:
那到底是怎样呢

网友:
没看到电源变成什么样啊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继电器有干扰 也可能是你的示波器探头测量问题

网友:
没有图片没有真相

网友:
看一下到底干扰成什么样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不过真心怀疑你的示波器是不是测试的真实波形,输入端同时接地试试有没有波形

网友:
发个图呀!

网友:
没图,说什么哦

网友:
做隔离没有哦哦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跟着楼主涨一下姿势。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可以考虑隔离驱动!

网友:
没图,不知道怎么可怕法

网友:
继电器驱动并二极管和104电容.继电器若是控制大电流,常开/常闭端与公共端接104安规电容.

网友:
没图怎么看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
把单片机电路和继电器用光耦完全隔离试试。

网友:
不去看波形图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隔离是必须的

网友:
必须的 安全

网友:
继电器若是控制大电流,常开/常闭端与公共端接104安规电容.

网友:
你的电源实在太烂了,没图也知道

网友:
太可怕了  干扰到屏幕都看不到图像了

网友(2017-08-22):
嗯,这干扰确实很厉害的,都隔了两年时间了,还能把我的屏幕干扰到看不到图

网友:
继电器干扰厉害吗? 印象中交流接触器,可控硅斩波稳压调速之类的比较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