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3显示分辨率用检测软件为1440x960!

楼主(2015-01-13):
怎么不是2160x1440?

网友:
微软不会在这个上撒谎的

网友:
1440x960在十寸上看去已经很粗糙了,所以肯定检测软件不对,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网友:
自己弄个图片显示一下很简单的。在100%查看的时候能不能一屏看完就很简单

网友:
重新测试  或者换软件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是楼主买到山上货了

网友A:
这是因为那软件检测分辨率的方法不对。把DPI调成100%再测一下。默认设置是150%。2160/1.5就是14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那软件检测分辨率的方法不对。把DPI调成100%再测一下。默认设置是150%。2160/1.5就是1440 ...

你有surface吧,用起来感觉怎么样,我也有想法啊嘿嘿。。。用来办公靠谱不

网友:
windows高分就是个笑话

网友:
应该正常吧,高分屏都这么做的

网友:
楼主买到山寨货了吧, 我的SurfacePro 1的分辨率都已经是1920*10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surface吧,用起来感觉怎么样,我也有想法啊嘿嘿。。。用来办公靠谱不 ...

没有。。。我爸有个pro1,我只是偶尔玩一下。用得少,不好评价

楼主:
在X宝上拍的!不过注册成功保修到2017,不纠结这个问题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