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嘉立创做联孔的洞洞板

楼主(2015-01-13):
嘉立创的万能板每个孔都是独立的,做试验板的时候,每个引脚都要自己连线,很麻烦。
以前见到过5个孔连成一排的万能板,布局有点类似面包板,连线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因为IC的引脚往往是关键节点,会和几个元件相连,特别是运放。如果为DIP8、DIP14这类IC的每条腿都预备了4个连好的空孔,就可以省很多力气去把那些元件引脚连起来。

网友A:
你说的是这种 stripboard 吗?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ipboa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种 stripboard 吗?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ripboard

看不到图,根据文字说明看,应该是它。
如果能在中间加上SOIC元件的连线,就更方便了。

网友B:
二楼那种也不是特别好用

网友C:
相邻的洞用焊锡拖过去就行了,再说嘉立创的板子是双面的,可以双面都加原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那种也不是特别好用

没有那么完美的,这个看上去比洞洞板焊IC方便,少拉几条锡

网友:
不喜欢 连在 一起的  不能自由发挥  还浪费空间!

网友:
我习惯用单孔的,连接随意,联排的如果不小心,焊接半天,发现芯片焊在一个铜皮上就悲剧了

网友:
不愿用洞洞, 简单的直接连,复杂的直接打样,才50块钱。

网友:
单孔的发挥空间更大,相连多了,很容易出现浪费

网友:
感觉单孔的比较好用,联排的用过两次之后再也不想用了,很容易弄错,感觉很受限制..

网友:
我喜欢自由发挥

网友:
连体的很不好用,浪费不说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邻的洞用焊锡拖过去就行了,再说嘉立创的板子是双面的,可以双面都加原件啊 ...

拖焊锡是最糟糕的做法,很容易烫坏芯片。以前遇到过好几次,等费了好大劲焊好以后,发现电路不正常,再debug后发现有芯片是坏的,看着十几条腿上厚重的焊锡,那第一反应绝对不是要拆换芯片,而是想把整块都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