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惠的JLC跟昂贵的兴森快捷PCB对比图(扫描仪扫描到的图)

楼主(2015-01-13):
兴森快捷跟JLC走的是不同路线,所以对比下也不会有什么不好影响。
两个板都是4层板,没有好相机,所以用扫描到的图片。
板子是以前做的了,当时兴森快捷价格是JLC 5倍以上,2,3000左右。

点击图片可以看原始大图

网友A:
感觉下面的差点

网友B:
上面的丝印比下面的看着好

网友A:
话说四层板布线是不是会爽些,中间是地和电源。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过孔开窗,另外一个没有开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过孔开窗,另外一个没有开窗呢?

JLC下单方便,ERP(是叫ERP吧)系统里面什么都自己选。
而兴森快捷以前(现在不清楚了)都是电话、邮件进行沟通,比较费事,所以细节没去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下面的差点

猜对了,下面是J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丝印比下面的看着好

很容易对比出来,不过JLC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四层板布线是不是会爽些,中间是地和电源。

有了中间几层,电源和地再也不用拐来拐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话说四层板布线是不是会爽些,中间是地和电源。

对,层数越多越爽。当年把4层板压到2层累死了好多脑细胞。
后来做老人机大小的手持机用4层单板又累死了好多脑细胞。

网友:
这板有错误

楼主:
都使用很久的了,你还能看到错误
不是新做的板,而是以前剩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层数越多越爽。当年把4层板压到2层累死了好多脑细胞。
后来做老人机大小的手持机用4层单板又累死了好 ...

等我有钱了,我也任性一把

网友E:
过孔为什么要打在焊盘上

网友:
下面是JLC做的?

网友F:
四层电源、地可以做的很好,上面的板子线怎么都看不清楚呢。

网友:
上面的板好,我看到两点,高手请继续补充
1、丝印正
2、间距小的焊盘间保留了阻焊层。

网友:
我累个去。。竟然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下面的差点

感觉下面的是兴森的

我猜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过孔为什么要打在焊盘上

量少都是手工焊,无所谓。
本帖只是探讨2种不同价格的PCB效果,不探讨布板上的问题。

网友:
两个铜箔的厚度貌似相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层电源、地可以做的很好,上面的板子线怎么都看不清楚呢。

兴森快捷的油墨很厚亮,看起来闪闪发光,所以走线没那么明显。

网友:
过孔不塞绿油?

网友:
下面的看起来黑黑的

网友:
最关键的区别就如楼上说的,主控0.5mm间距的焊盘中间阻焊;
再者就是兴森快捷的阻焊层比较厚?线路都盖住了。

网友G:
下面的是家里创,一看就知道了。

我主要是看LQFP的焊盘中间是否有绿油...JLC的木有,兴森快捷的还是好很多。

不过不知道为啥JLC的走线可以看得那么清楚,是不是绿油厚度不够?

网友:
有些线没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面的是家里创,一看就知道了。

我主要是看LQFP的焊盘中间是否有绿油...JLC的木有,兴森快捷的还是好很多 ...

如果JLC在没有铜膜的地方油墨(就是透明的那种)厚一些,看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网友:
下面的板画的不是一般的丑啊,像是新手

网友:
路过   欣赏一下  也学习学习

网友H:
深圳某厂(两家)做的六层板,贴片焊接后返修了一两次(局部芯片拆、焊),结果线路就断了(费了好大功夫才发现)。
兴森做的,怎么造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深圳某厂(两家)做的六层板,贴片焊接后返修了一两次(局部芯片拆、焊),结果线路就断了(费了好大功夫才 ...

便宜的板用风枪小心翼翼拆一次,芯片上的焊盘总会翘起几个。

网友:
还是四层板的丝印漂亮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面的是家里创,一看就知道了。

我主要是看LQFP的焊盘中间是否有绿油...JLC的木有,兴森快捷的还是好很多 ...

确实啊,这个阻焊桥能做到不多见啊

网友:
jlc经常有手工修板子。。。

网友:
绿油厚了好?

网友:
而且上面还是双面板的工艺,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我看的的图怎么这么不清楚呢,你们能看见芯片焊盘间的阻焊啊?

网友:
这有啥啊,看不出啥。

网友:
兴森 6层 10x10以内 打样多少钱?

网友: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能看出来的, 但是一般双层板 4层板  嘉立创也没啥什么问题

网友:
下面的也还可以!!

网友:
jlc的还行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FR4 兴森的板材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PCB布线会影响判断效果,所以布线不同的PCB板单从图片不太好判断谁优谁劣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啊

网友:
上面那张看着就比较舒服

网友:
多少间距的焊盘,才会保全 阻焊,  JLC 有这个指标吗?

网友:
对阻抗有要求的,还是不要选择JLC

网友:
感觉JLC也做的还行吧,基本够用了。

网友:
I didn't see the difference.

网友:
你们说会不会有一天可以随便做40层板啊

网友(2015-03-07):
为什么很多芯片没有去耦电容呢,难道都在背面?

网友:
没想到JLC四层板的丝印还是有偏移。

网友:
曾经用过兴森的6层板,当初唯一的感受就是贵,现在对比一下,果真发现贵是有贵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