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7下的C编译器不支持sprintf浮点型数据显示?

楼主(2015-01-13):
今天使用LPC1756使用sprintf(str,"%f",1.25);在str中一直无法显示1.25(整形数据可以显示),网上找了好久说是MAK4.7下的C编译器不支持sprintf的浮点型显示,然后在帮助文档中看到,
The string-based function,such as sprintf() and sscanf(),do not depend on the stdio library.
但还是不太相信这么新的编译器竟然不支持C99标准的函数

网友:
4.7没试过sprintf。但是我用的MDK5.13可以正常显示。
sprintf((char*)lcd_data,":%.3f",x);

网友(2015-04-13):
The string-based function,such as sprintf() and sscanf(),do not depend on the stdio library.   这话说明这两个函数就是和底层io无关的喽,和支持浮点与否无关啊

楼主:
嗯,前面自己也不确定,就猜想以为MDK不支持呢。
找到问题了,是任务堆栈字节对齐的问题,必须要8字节对齐,否则只输出0.000.
AAPCS规则要求堆栈保持8字节对齐。如果不对齐,调用一般的函数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当调用需要严格遵守AAPCS规则的函数时可能会出错。
例如调用sprintf输出一个浮点数时,栈必须是8字节对齐的,否则结果可能会出错。
但初始化保证任务栈8字节对齐还不够。具体可参看http://www.cnblogs.com/sky1991/archive/2012/10/13/2722482.html

楼主(2016-12-03):
六.总结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安全的使用严格遵守AAPCS规则的函数(比如sprintf)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保证MSP在初始的时候是8字节对齐的
2.如果用到OS的话需要保证给每个任务分配的栈是保持8字节对齐的
3.如果用的是基于CM3内核的处理器需将NVIC配置控制寄存器的STKALIGN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