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20 替换芯片

楼主(2015-01-13):
如题,大家有推荐的低功耗MCU吗,价格便宜。

网友:
STM8L系列的咋样~
如STM8L051F3P6,TSSOP20封装,零售两块钱多点,批量应该更便宜!

网友:
用在什麼地方? 抗靜電的能力要計算在內。

网友A:
ADAM26Pxx,ADAM27Pxx,ADAM28Pxx
应该两毛钱一片左右,27/28有内部R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AM26Pxx,ADAM27Pxx,ADAM28Pxx
应该两毛钱一片左右,27/28有内部RC

这么便宜?这个是啥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这个是啥牌子的?

现代,四位单片机.
写软件时估计你会想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代,四位单片机.
写软件时估计你会想哭!

在本坛曾看到过关于现代的FLASH型号单片机有掉固件的现象,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后续的型号是否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