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高精度电子负载,找不到AD芯片

楼主(2015-01-13):
全部拆开就图中这些板子,没发现AD芯片和电位器,哪位大神帮忙找找看

网友A:
多高的精度?有没有可能AD不是用集成芯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高的精度?有没有可能AD不是用集成芯片做的?

小数点后面4位,还带mA档,富士通EUL-75JL,日本人的设计好变态,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B:
电子负载不一定要有ADC,有DAC+比较器就可以了,MX7538是个14位的D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不一定要有ADC,有DAC+比较器就可以了,MX7538是个14位的DAC

支持,能读出输入电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不一定要有ADC,有DAC+比较器就可以了,MX7538是个14位的DAC

应该是类似于逐次比较式ADC的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不一定要有ADC,有DAC+比较器就可以了,MX7538是个14位的DAC

DA芯片有两块:MAX7538和BB公司的DAC714。请教测量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芯片有两块:MAX7538和BB公司的DAC714。请教测量原理?

逐次逼近式的方式,用DAC输出一个电压去跟采样电压比较,不断的调整DAC输出,找到比较器的跳变点,那么采样电压就等于DAC的输出电压了,安捷伦的电子负载也是这个原理,你可以去看原理图,公开的

网友:
可能就是DAC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逐次逼近式的方式,用DAC输出一个电压去跟采样电压比较,不断的调整DAC输出,找到比较器的跳变点,那么采 ...

多谢兄弟,应该就是这个原理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不少前辈电子工程师喜欢用D/A和比较器来拼合成A/D,不知是当时A/D贵还是别的因素。这种现象能在不少古董型设备中发现。

网友:
貌似更多的是dac+比较器,可能因为ad速度比不上da速度吧

网友:
这可能是比较流行的就方案了,里面很多运放当比较器用;不知道电子负载最新方案是怎么样的

网友:
在速度不高的场合,西格玛-德尔塔 型就可以做ADC了。。。也就是PWM输出+比较器输入 构成高位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