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问个问题,为什么电脑用两年就会变慢?

楼主(2015-01-13):
RT
一般电脑用个一两年就会变慢,不得不每一两年重装一下系统。
网上说的方法很多,什么磁盘碎片整理之类的。实际效果却不大。

网友:
当然是硬盘中的垃圾和碎片。

网友:
类似360的流氓软件越装越多,资源被占用。
应用软件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如网页越来越复杂),需要的资源越多。
自动加载的软件越来越多(如浏览器上有用的加载项),资源占用太多,

网友:
主要因为软件升级 功能增多 资源开销变大

网友A:
主要原因是你用多了,性能就降低了。就像身上的器官,用得多了自然坏的就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你用多了,性能就降低了。就像身上的器官,用得多了自然坏的就快

this is bullshit
非易失性存储器可能会
其它的cpu、ram根本不会

网友:
跟电脑的硬件配置有关,如果当时没的配置很高,两年后也不会至于很慢,
但也和系统的散热关系很大,尤其是笔记本,无论是否重装系统,用了两年后速度都会感觉变慢,应该是散热系统不好吧
如果是硬盘问题导致变慢,可以换一个体质好的固态硬盘试一下,但千万别买到水货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差不多要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s is bullshit
非易失性存储器可能会
其它的cpu、ram根本不会

用多并且使用习惯不好会慢慢发热严重,IC对温度敏感,性能指数下降

网友:
我的现在开机都要两分钟。。。而且卡死了。。。

网友:
和操作系统有关,windows家族都这个德行。底层架构问题

网友:
因为电脑累伤了

网友:
wintel模式导致你必须硬件升级

网友:
磁盘碎片,系统盘垃圾越来越多。都是原因。

网友:
我的本子两年了,完全没觉得慢,还是和当初一样的感觉。

想要用的舒服,就是买好一点的,再加上SSD,不会感觉慢

网友:
现在软件越来越大,用多了也产生碎片

网友:
除了文件碎片,还有就是硬盘老化,换个新硬盘速度马上跟上。

网友:
应该是垃圾越来越多  而且撒热也不好了

网友C:
06年的本本上网很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年的本本上网很辛苦

06年的还在用?只能放家里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你用多了,性能就降低了。就像身上的器官,用得多了自然坏的就快

比喻的太恰当了 我无懈可击

网友D:
我08年的本本,升级到SSD了,内存现在3G,搞定!不过只能用XP。用windows7就算了。

网友:
家里两台电脑都这样,重装也没有用,只能买新电脑。同样想知道究竟哪个部件变慢了

网友:
应该说电脑上的所有硬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性能都会下降的

网友:
以前半年就要换了,后来装软件能装外国的就不会考虑国内的,稍微好一些。

网友:
用影子系统,代价是不能随意装软件
做个GHOST备份,每个月还原一次

早先我用后者,后来用了前者,近四年没再重装系统依然如新

网友:
你想想为什么现在软件越来越大就知道为什么电脑越来越慢了

网友:
因为软件在越来远大,越来越占内存等资源。只要你有资源,软件肯定能剥削完

网友:
快,慢。很主观的指标啊。

网友:
windows就这样垃圾了,mac OS用3年不用管系统,速度杠杠的

网友E:
只有也唯有硬盘!

网友:
系统垃圾太多了,不过装机需谨慎,前一段采用PE镜像还原方式装机把硬盘给搞得无法识别了,资料损失惨重,,,

网友:
开机16秒的路过

开机速度和硬盘有关

网友:
公司电脑高配,用的win7,自己的破笔记本用XP,也不觉得XP差哪,说XP不安全,能多不安全?要好看当然是iOS,Windows越做越难看

网友:
说因为用旧了元器件指标下降的都是模电学得太好的!

网友:
T60T装的是XP,前段时间开机老是报警,提示显卡出错。几次之后把金山毒霸删了。居然不再出现同类问题。现在只用一个金山卫士。老化当然及不上之前了。

网友:
你硬件没有变差,变的是现在的软件,越来越大,即使重装系统也没感觉变快,除非连应用程序也用回当年的版本,哈哈。

网友:
主要是硬盘性能下降。

网友F:
其实最直接的办法是  重新建立一个账户而不是重装系统,我现在基本不再折腾了

可以在 我的电脑 右键选属性 弹出窗口再选高级-用户配置文件-设置,可以看看你的帐户配置文件有多大  新建帐号是非常小的

只在xp上使用,其他系统未知

网友G:
不装杀毒软件,会好点

网友:
快使用固态硬盘!

网友:
快使用linux

网友:
我也这样,开机超卡超慢,差不多要5分钟才正常,不知道为啥。。

网友:
现在的软件比两年前的软件对电脑配置要求要高

网友:
感觉现在网页占资源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装杀毒软件,会好点

我现在基本都是裸奔,电脑中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盗版的,经常被杀毒软件干掉。

楼主:
个人觉得隔段时间重装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也唯有硬盘!

顶一个,自己的电脑换了SSD系统盘,速度立马上去了,的确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我感觉主要还是好多软件更新之后,以前的也保留了,没有删除导致越来越多,慢慢的就慢了

网友:
我07年买的本本现在还在服役,前年换了个硬盘,现在装的xp,裸奔,只要不是开的太多软件,速度还可以,写个程序啥的无压力

网友:
软件升级,优化策略更偏向新电脑,导致在旧电脑上运行缓慢。

网友:
同问,我8G内存的电脑也越来越慢~

网友:
流氓软件给你加的启动项太多,要自己清除

网友:
我觉得磁盘碎片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系统升级也越来越庞大,负担大了

网友:
除了硬盘碎片,Windows的注册表越来越多垃圾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我最近也在思考为什么我的电脑越来越慢,重装系统也没有太大效果,硬盘也检查不出问题

网友:
用硬盘扫描软件扫扫看,是不是有很多的磁道读取时间大于200毫秒了

网友:
因为比尔不停给得你电脑打减速补丁

网友:
资料不放在系统盘,定期重装系统,速度和新买的一样!

网友:
你恢复回买机器时的系统,千万不要连上网,那么电脑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原因就是软件更新越来越大,功能越来与多导致。

网友:
分硬件和软件原因,不考虑硬件的话,一般都是Windows系统,文件会越来越多,包括用户文件和系统自动产生的文件……不慢就不正常了!

网友:
就是硬盘速度赶不是芯片的速度

网友H:
NND  果断回到XP

楼主:
引用 网友H:
NND  果断回到XP

相对来说  我还是觉得win7好用

网友:
软件越来越大,随便一个程序给你开4,5个进程的也会拖慢速度的.

网友:
硬盘老化,寻道时间大了,换新硬盘

网友:
经常上网、乱装软件所致,GHOST后速度立马提升。我工作用的一台电脑,没连网,只是干工作上的活,用了4年了速度没一点变化。

网友:
装的软件多,硬盘使用时间太长了有碎片,系统好长时间没有更换了。

网友:
现在软件越来越复杂,儿电脑却没变,慢了

网友:
软件越来越大。。。启动项也越来越来。。

网友:
   笔记本确实是硅胶结了,换了硅胶就不卡了,台式主要是网页现在变得好卡了无论上多强的显卡多快的I7都卡,找不到几年前那种嗖嗖嗖的快感

网友:
软件也在升级,吃硬件越来越厉害。

网友I:
家里一个笔记本2G内存的,大概用了也是两年,之前跑xp慢的跟屎一样,昨天实在受不了装了个win7,现在速度嗖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家里一个笔记本2G内存的,大概用了也是两年,之前跑xp慢的跟屎一样,昨天实在受不了装了个win7,现在速度嗖 ...

重装电脑了都快

网友:
盗版的就重装系统呗,一两年装一次也够长的

网友:
智商与pc知识调查帖

网友:
硬件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软件碎片和垃圾多整理清理就好,感觉主要是软件越来越吃硬件。除非你不更新软件...

网友:
硬件没什么问题,现在各网站开发的应用加载项越来越大,是叫你2年就升级硬件了

网友:
现在 流氓软件太多,问都 不问 就给装上了,赖着不走,占用资源,只会让机器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原因是你用多了,性能就降低了。就像身上的器官,用得多了自然坏的就快

除了硬盘有老化。其他器件只要在标称频率下运行,性能不会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软件越来越坑,要想速度快就别用win。国内很多软件良心都没了。
有ubuntu P4都没事。

网友:
不被流氓软件强奸,电脑能用上好一段时间不变慢。磁盘碎片也是一个原因,但好像不怎么好清理,我的话重要数据保存好两年重装一次系统,换块硬盘。
我刚装机的时候开机22秒,装了各种必备软件AD10,Matlab之类稍微慢一点,用了一年多还保持在50秒左右的开机速度。
有时候发现莫名其妙的装上了百度杀毒什么的恶心玩意儿,真不知道是哪儿捆绑进来的,立马卸没商量。

网友:
之前采用重装系统解决,但发现即使重装,直观感觉还是慢,可能心理因素。
不过,硬盘老化速度慢,感觉有些道理,当然其它的老化会不会导致速度变慢还不知道。

网友:
只有重装!

网友:
定时清理不用的软件和垃圾。

网友:
换个ssd,重装个系统立马变快

网友:
可能是你系统盘满了,装系统的时候把系统盘弄得稍微大一点可能好点

网友:
windows系统的通病,最好隔段时间重装一次系统

网友:
已经升级固态硬盘了,速度明显提升太多

网友:
错觉,主要是你看到别人家的新电脑开关机超快、网速也飕飕的,肯定感觉自己的老机器慢死了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直接的办法是  重新建立一个账户而不是重装系统,我现在基本不再折腾了

可以在 我的电脑 右键选属性 ...

好思路哈,学习了,下次 试试

网友:
难道是老化?

网友:
把电脑的一些软件的自动更新设置为手动,就用老版本就占用内存少

网友(2015-08-26):
因为新软件消耗更多资源

网友(2015-10-06):
自己用几年都是重装系统,平时不乱装软件,可以一直用正版系统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F:
其实最直接的办法是  重新建立一个账户而不是重装系统,我现在基本不再折腾了

可以在 我的电脑 右键选属性 ...

mark,顶了

网友:
我的电脑用8年了,也没换

网友:
一个是磁盘东西多了速度变慢——解决方法是更换成ssd
另一个是软件安装多了,启动项增多,不仅增加启动时间,而且还占用更多内存,增加与磁盘数据交换负担——解决方法是减少启动项。
解决方法补充:如果自己有把握,还是不要安装杀毒监视软件,这些软件本身就是垃圾。

网友:
给电脑换个SSD试试,其实根本上还是软件占用的资源提高了

网友:
变慢的原因主要还是在软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08年的本本,升级到SSD了,内存现在3G,搞定!不过只能用XP。用windows7就算了。 ...

我09年的本本,换SSD,8G内存,WIN7 64位,开机30多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08年的本本,升级到SSD了,内存现在3G,搞定!不过只能用XP。用windows7就算了。 ...

晕!我也是08年我的笔记本现在用win7,2G,500GHDD现在还不是照样跑。

网友:
不过中间也坏好几次,什么灯管一个根线断了不亮,自己拆开重新焊起了;转轴两都裂了,自己用好哥两胶起来了;去年玩SC2时高温导致花屏,显卡虚焊自己风枪起来,现在照样用;前一段时间开机老是闪屏线,昨天又打开发现一个地线与板上螺丝松又上紧继续用;这台电脑是刚出来打工半年工资(那时1600一个月)买的三星R18,叹!一个月后降600块,叹!!!!有了感情不啥得丢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08年的本本,升级到SSD了,内存现在3G,搞定!不过只能用XP。用windows7就算了。 ...

牛人,XP上用SSD,小心SSD的寿命!

网友:
软件变得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全。对硬件的资源占用就越大,所以速度就慢了。可考虑升级SSD,加装内存,重装系统等方法。

网友:
内存一定要大,若不然软件垃圾占用大多电脑就会慢。

网友:
之前的那个主机就是内存太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装系统,后来干脆换了个主机。平时常清理,不重要的软件,不存在C盘,给C盘留一点余地。

网友:
我直观的感受是买电脑一定要买发热量小的,因为发热量大的老化得快,以前买的台式机基本上用个两三年就变慢了。重装系统。也感觉明显慢,不稳定。后来买了这台笔记本,全铝壳。用着就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