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pim和igbt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5-01-13):
最近小研究一下变频器,是不是igbt比pim要便宜,稳定性比pim差一些

网友A:
那个叫IPM,同学,实质就是集成了IGBT的驱动部分,不用再单独的给IGBT做驱动.

网友:
IPM 好布线,好装配, 模块温度系数一致,  但太大功率的不多 ,空调变频用的最多.  IGBT 多用于大功率模块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IPM,同学,实质就是集成了IGBT的驱动部分,不用再单独的给IGBT做驱动.

您确定他说的不是这个吗
不过我认为他说的应该不是这个
IPM也有大的,三菱的,赛米控的,风电上有用的,但常规变频产品上一般IPM只有小的

网友B:
IPM驱动电路相对简单一些,只要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但是成本比较贵。爱默生45KW变频器有用IPM的

楼主:
ipm虽与pim是不同的东西,但对咱们应用来说是类似的,都是集成了一些东西。

我是想问,用pim(或ipm也可以),会不会增加成本,提升故障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M驱动电路相对简单一些,只要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但是成本比较贵。爱默生45KW变频器有用IPM的 ...

谢谢你。
也就是说如果想做得好一点,专业一点,igbt也是不错的选择。对吧。毕竟igbt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M驱动电路相对简单一些,只要单电源供电就可以了。但是成本比较贵。爱默生45KW变频器有用IPM的 ...

请问驱动1.5W的主轴电机,和合适的IPM吗?

网友:
国产小功率都是6个IGBT,国外品牌一般都ipm或pim。相对来说pim比ipm便宜。

网友(2016-06-16):
IPM价格比较贵,淘宝查一下价格及知道了

网友(2016-10-04):
用IPM那种性能比较好?